[家电] 将3.7V锂电池换成3.2V磷酸铁锂电池需要什么模块(求助)

楼主(2023-10-08):
目的想改造行车记录仪电池,目前是换了聚合物电池,但是还是想换成磷酸铁锂电池,而二者电压不一样,不能直接换……

已知:
锂电池标称3.7V,充电电压4.2V

铁锂电池3.2V,充电电压3.6V

用途:行车记录仪

想了解需要通过什么模块可以转换电压,给名称就好我自己找具体型号也可以,可以焊接起来用,我不具备设计电路的能力。
另外想问一下,如果这个新的模块如果坏了,4.2V电压会不会冲向3.2V的电池……
目测是上端电路有电时,电路会供电4.2V,需要降压为3.6V,上端电路没有供电时,保守估计电池可能2.x-3.x伏要为上端电路提供3.7V的电压,因为没有可调电源,不清楚3.5-3.6是不是可以,但是测试过3.3是不行的(机器启动不起来,能启动一半)

谢谢~

网友A:
建议加装磷酸铁锂充电模块,原装的充电电路舍弃不用了

例如淘宝上的:
TP5000充电板模块 3.6/4.2V 锂离子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 1A充电板

网友:
需要将行车记录仪内的原充电模块,换成适合磷酸铁锂电池的充电模块。

网友:
磷酸铁锂串接一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
需要通过升压模块才实现。

网友:
要是充电的话比较麻烦,不建议改。

网友B:
行车记录仪建议使用大容量的电容,再者,如果要24小时录像那就建议直接接电瓶或者外接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加装磷酸铁锂充电模块,原装的充电电路舍弃不用了

例如淘宝上的:

电压低无法启动就买一个升压模块,升到4V就够了

例如淘宝上的:DC-DC大功率升压模块铁锂电池低压直流恒压恒流2~24伏 同步整流

网友:
如果电路在3.3v以下都不能正常工作,就不能换磷酸铁锂电池。因为铁锂电池充电截至电压虽然是3.6v,但稍微放电就会降到3.2v左右并一直保持,也就是放电平台电压为3.2v,你的设备会因为电压不够停机。

网友:
楼上的都没看明白楼主的用途,行车记录仪,行车记录仪,行车记录仪,,所以楼上所有的主意都不能解决楼主的需求

网友:
如果你系统3.3V都启动不了的话,不建议使用铁锂。铁锂的放电终止电压为2.5V,你就利用了3.3V以上的部分,意义不大

网友:
建议用两个2.7V的超级电容串联使用,串联后不用改充电电路,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车记录仪建议使用大容量的电容,再者,如果要24小时录像那就建议直接接电瓶或者外接电源。。 ...

果要24小时录像那就建议直接接电瓶或者外接

网友:
磷酸铁锂体积大容量小,不适合

网友:
淘宝万能的,要啥都有

网友:
不值当的

网友:
串接一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
电路会供电4.2V,需要降压为3.6V,应该是降为3.3V,这样可以直接去掉降压电路,串一个0.3V压降的二极管

网友:
要dc升压模块?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解答,这几天没有得到合适的答案,自己则一直在慢慢摸索。

目测改动最小的方式应该是检查原有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支持3.6V,支持就调整参数就可以,另外需要增加一个升压模块提高放电电压。

由于实施难度大,偷懒的话可能要加1个降压一个升压模块,就先放弃了。不过搞明白了也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