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诉] 开通VIP后搜索一样扣家元

楼主(2023-10-08):
开通青铜VIP后,搜索一样扣家元的,请版主和管理人员出来解释一下,为何搜索要扣家元,开通VIP后,搜索也要扣。开通VIP页面下写了免费阅读,免费搜索,下载的话,该收可以收,最少对VIP会员有所照顾对吧,希望重视这个扣家元机制。

网友A:
你认真核实下,这么久了第一次听到这个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认真核实下,这么久了第一次听到这个反馈。

刚才搜索了一次,也是扣掉家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认真核实下,这么久了第一次听到这个反馈。

每搜索一次扣一次,之前没开通VIP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刚搜索一下就扣了几个家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搜索一次扣一次,之前没开通VIP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刚搜索一下就扣了几个家元 ...

你应该这样测试:测试前先截图自己的家元数保存,然后搜索,搜索完了刷新一下页面再次截图一下自己的家元数,然后如果变少就把截图贴上来

网友C:
测试了几次没有扣,我们后台设置再重新提交一下,你可以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了几次没有扣,我们后台设置再重新提交一下,你可以再试试看。

目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这样测试:测试前先截图自己的家元数保存,然后搜索,搜索完了刷新一下页面再次截图一下自己的家元 ...

目前好像正常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