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1块多入手的赶超者8G优盘

楼主(2023-10-08):
用某宝签到红包后1块多入手,还可以

网友:
黑胶体,白送都没啥价值的货...

网友:
这名起的好,赶超者(敢超着),只要你敢用我就敢超

网友:
浪费钱,我以前买了个夏科的,用了没几次就挂了,上软件一看,坏块一片片的,重新开卡,才开出1/4,直接扔了。存储产品一定要买大品牌的,质量才有保证

网友:
拷几首歌听听,坏了就扔掉呗

网友:
FC212W也没见过

网友:
能装歌曲吧,搞个系统安装盘咯

网友:
看最后一图,是MLC,真的假的?

网友A:
不是8G,怎么变32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8G,怎么变32G了

标题弄错了

网友:
图没错?8g的mlc的u盘现在很难买到

网友:
如果没啥坏块的就很不错!

网友:
上面的长江,我还以为用的是长江存储的颗粒,结果论坛神器查出来竟然是西数的?

网友:
速度还可以,做个PE启动盘足够了!

网友:
黑胶体,不好玩

网友:
黑胶玩不来,价格倒是可以

网友:
感觉还行啊,有点想去薅一个

网友:
印字好像是说联阳主控加6ddj闪存,东芝的?反正软件测出来东芝闪迪西数差不多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