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歌鼎无线遥控开关拆解改装(GD-101L)

楼主(2023-10-08):
歌鼎无线遥控开关拆解改装

偶得一批这种无线开关,如果单独去买,还要10元左右一套,单位解散,有外包科室里装的都是这种,同事知道我爱整,就都给拆下来了

看结构还挺简单的,重点是继电器通断,功率可以更大。

一开始以为这个短接点是控制通电有电还是通电无电的

其实不是,是需要通过开灯、关灯算两次,5次后通电状态,按住前两个键即可,反之同样

最后改了一个给小书房同事的儿子自己开关

老房子开关在房间外,也是奇葩的设定。。

楼主:
哦,最后是找了淘宝旗舰店的商家问的,客服也给了教程,非常完美

网友A:
这是公模的啊,我之前也买过一个跟这个基本一样的...

网友B:
没看懂楼主改装了什么?断开那个短接点是达到什么功能?

网友:
以前改过一个人体感应的,拆掉感应模块板后就是常亮了。

网友:
开关灯还得找遥控器,有点麻烦,现在俺用离线语音遥控,动动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楼主改装了什么?断开那个短接点是达到什么功能?

通电不亮,用遥控才能控制,最后通过反复开关,按定遥控两上键闪灯解锁,然后就是通电亮灯了。

网友C:
开关灯还得找遥控器,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公模的啊,我之前也买过一个跟这个基本一样的...

都是一家代工厂造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不亮,用遥控才能控制,最后通过反复开关,按定遥控两上键闪灯解锁,然后就是通电亮灯了。 ...

这种遥控开关一般2这模式,一种通电不亮,用遥控控制,防止停电后,再来电一直长亮;一种是通电就亮。

网友:
老房子开关设计不合理,也就不方便,虽说有遥控器,还是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继电器控制使用功率不能太大了,5A以内应该是没问题的,超过5A以上触点可能会承受不了!

网友D:
楼主的表是论坛兑换的,好羡慕

网友:
原来可以设定成通电不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表是论坛兑换的,好羡慕

没有,论坛币我换成钱了……然后……淘宝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灯还得找遥控器,有点麻烦

这个已经很方便了,尤其是卧室顶灯的控制,一般开关在进门处,大冬天起床开关灯,实为不便,改装一下,把遥控器放在枕边,太方便了,本人已有几年的实践体验,现在住没遥控的卧室都觉得不方便了。

网友:
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2024-12-10):
装好后还是很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