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还是以前的充电器做工好-拆艾玛锂电池充电器--请教维修方法

楼主(2023-10-08):
这个充电器做工很好。
用料不错,看看能不能修好。
问题如下:
这个锂电充电器充电正常,但是只能给电池冲到60%(电动车仪表显示60%)就跳灯了
电池充不满。
用其他电池试过,一样的问题

这质量直接扔掉太可惜了。
哪位大佬不吝赐教,我试着修下,先谢谢您。

图片如下

网友:
没有风扇散热,估计是热死的吧,才会充不满

网友:
锂电的呀,也不排除电芯出现问题,被保护板关断,以至于充电器跳灯

网友:
拆过这品牌的电路板壳子做工很好但是坏了。一般人都猜不出来什么问题,按变压器就正常,变压器是铝线的,线圈没烧,接线处断了。真是日了狗,做工这么好的充电器变压器居然用铝线。

网友:
散热片还不小,值得一修。

网友:
感觉充电器没坏

网友:
很可能是电池不均衡,单体过压保护造成的。

网友A:
电池问题感觉更多一点,电池保护板容量保护了。测试很简单,找另外的同型号电池试一下能否充满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用万用表检测一下转灯时的电压,如果电压是正常的,就不是充电器的问题了,需要考虑电芯的问题。

网友:
感觉充电器没坏,有可能是电瓶坏了

网友:
锂电充电配套厂好的基本就三石,艾特能,相当于以前铅酸时代的特能西普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问题感觉更多一点,电池保护板容量保护了。测试很简单,找另外的同型号电池试一下能否充满就可以判断了 ...

试过了,也不能充满,也是60%

网友:
输出电压有没有测量呢,如果输出电压降低了也会充不满。

网友:
这充电器本来就是修过的啊?
要用万用表测试输出电压再调整

网友:
大概率电芯问题

网友:
看散热片还可以

网友:
铝线的就日狗了

网友:
如果可以微调转灯电压也挺好。比如锂电降一点点电压,不影响容量,可以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
先量一量输出的电压,是不是输出电压低了

网友:
测一下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