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有惊喜,求k2 刷机。

楼主(2023-10-08):
老家   k2 给弟弟用,一直用原版没刷过机。
没想到.....系统被劫持。现在暂时没电脑,所以想通过手机给他刷机刷一下 先刷不死的......很久没有玩过刷机了

网友:
最近我刷了两台k2,都是从恩山找的,你可以去那里找找,我刷的padavan很稳,挂摄像头很稳

网友:
还是找台电脑吧...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通过手机视频指导刷机还行,手机直接刷机,那还有什么安全性?黑客不也可以刷别人的机吗

网友:
惊喜,,你是K2是宝了,,

网友:
失败的几率非常大,还是电脑刷机,或者编程器刷机,比较靠谱一些

楼主:
惊喜的图片被删了?一上网就弹出这个

网友:
恭喜楼主,中大奖了。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手机刷,需要另外再找一台无线路由才行。

网友A:
编程器刷吧
先编程器备份原机固件备份  后 刷入 breed           https://breed.hackpascal.net/breed-mt7620-phicomm-psg1208.bin
然后装机 进 breed  在breed里刷入
https://opt.cn2qq.com/padavan/RT ... 64M_3.4.3.9-099.trx
或者
https://opt.cn2qq.com/padavan/RT ... 64M_3.4.3.9-099.trx

1208和1218 的都能用  art刷不刷看着办吧  我是没有刷也没发现啥问题。

网友:
无线刷机需要套娃,再找一台路由器把这台的有线转成无线才行,毕竟进恢复模式后,你这台机器就没信号了。

网友:
这东西还能手机刷的?

网友:
刷完要是中间重启,无线短了你不是白瞎

网友:
我刷过,但是是刷完不死的,下挂一台路由器,改成ap模式,或者关闭dhcp,有线转成无线,手机上传刷机包

网友:
用带typec外置网卡将手机和路由用网线连接后再刷机应该可行

网友:
手机刷不大现实,尤其你这还是远程的

网友:
咋知道有被劫持?听说可以直接上传修改过的原厂固件来实现刷机,不过万一蹦了人又不在身边怎么办。我一直用厂原没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刷吧
先编程器备份原机固件备份  后 刷入 breed           https://breed.hackpascal.net/breed-mt76 ...

你这个的 breed    所有版本的K2  都可以用刷吗??

网友:
进入刷机模式,得有线连接, 找个usb网卡插手机上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