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龙头拆换,扭尽了,还是歪,拆友们,这咋整好?

楼主(2023-10-08):
松一圈,又太松动立不稳,再紧一圈,又不能正位安装,咋整好?

有何良策?

扭尽了,就差这个角度,才正位。

网友A:
卸下来  加厚生料带   ,预算出位置  正了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下来  加厚生料带   ,预算出位置  正了停止

不成啊,这法试了。

网友B:
连生料带都不弄  能正位看运气了  装水的基本都是靠生料带调节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生料带都不弄  能正位看运气了  装水的基本都是靠生料带调节位置

这是正解,不要不舍得生料带

网友:
实在不行找水暖工要麻丝缠上。

网友:
没有绕生塑带前先试安装一次要记住转多少圈到底然后回转到需要的角度减掉回转的圈数,再拆下从新绕上生塑带按计算好的圈数安装,如果接口会掺水就多绕生塑带。

网友C:
这是什么水龙头,样子好奇怪,像个角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生料带都不弄  能正位看运气了  装水的基本都是靠生料带调节位置

感觉是新龙头螺纹短了点,缠绕生料带都剩出些少,旧的龙头螺纹长正位就没有问题,

网友:
多多上生料带,就能解决,,

网友D:
网上有安装工教学视频。 先预安装一下。记住开始和结束。还有就是扭了几圈。 再上生胶带。在正式安装数着扭几圈,正了就不再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水龙头,样子好奇怪,像个角阀

安装上面是30公分万向长弯管,弯管尽头是龙头,你看到的是卸掉长弯管的角阀部分。

网友:
先数现在的圈数(拧正那一周圈),然后拧出来,缠生料带略多一点。再拧回去,再拧之前数的圈数即可。

网友E:
里面塞一个不锈钢的垫片 然后缠生料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安装工教学视频。 先预安装一下。记住开始和结束。还有就是扭了几圈。 再上生胶带。在正式安装数着扭 ...

这法子恐怕现在正位了,以后用多了还是要打滑。由于上面是伸长30公分长的万向龙头,有些重量的,如果安装不扭尽逼紧,日久恐怕还会松动,还是不大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塞一个不锈钢的垫片 然后缠生料带

明白,找找看,能不能找到垫片,橡胶的好,拧紧有压力。不过,量了一下看样子要4mm厚,五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打算弄2个,套在螺纹上,扭尽扭紧逼死,2个6mm高度不知道行不行,1个3mm又薄了。。。。

网友:
很简单啊,重新缠生料带多一点,少紧半圈固定,不放心可以上点液体生料带,滴水不漏用快干型的更方便。

网友:
这个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多上点生料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