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IC99改散热,改蓝牙

楼主(2023-10-08):
这充电器的放电部分用的是6个欧贴片并联,1A放电的时候比较热。时间长了主板还会变黑
这阵子在某宝看到了小型涡轮风扇,遂起了改造一番IC99的想法

每个通道6个4r02贴片并联,计算之后是0.66欧

每通道拆下4个贴片,留下2个贴片,然后加上2个2欧3瓦电阻,这样计算之后也是0.66欧
当然贴片也可以改成2并2串,这样贴片的温度会更低一点,计算后的电阻是0.8欧,并不影响放电
另外牛屎旁边的晶振也要拆出来焊接到背面

改完电阻

风扇我用的是BSBO412HA
这风扇写的12厚度,其实外壳厚度只有10左右,中间的电机突出1,比外壳还高
这么厚的风扇肯定是放不下的了,需要给后盖开孔

处理完的,后盖厚度2左右

蓝牙模块HC04,才5元。加上签到红包超级便宜。可惜一个号只能撸一次。还送个ttl连接板

插好后的样子

这是串口软件,主要用来改密码改名字改主从啥的,也就改名字会用到

IC99上要焊接的有4个地方
上面RX接模块TX,TX接模块RX,三端稳压管左脚是GND,右脚是3.3V接模块VCC

接完线后的样子

模块没地方放了,我就贴到显示屏斑马条那了,大小刚刚好

电脑连接蓝牙spp(要密码),这样才会出现COM端口

可以看到COM端口6

上位机打开COM6

然后过了很久上位机都没反应。。。。。

反复焊接,确认接线,多次折腾均无果
无奈之下找出数据线测试却又是正常的
看来是数据有问题
正好那个串口工具可以用来查看收发数据

这是数据线连接的数据

这是蓝牙连接的数据

这。。。。。
文件头和结尾符不一样就算了,数据还多几位是什么意思???

不死心的我又搞来两套套件,分别是HC06和BT04-E

HC和BT模块GND,VCC,TX,RT针脚定义是完全一样的,但是1和6脚不一样,所以连接板不通用

焊上排母

HC06的数据
我都懒得吐槽了,比04贵一倍就这样????

BT04的数据

这个倒是正常了,看数据结构和数据线差不多
一测试果然可以正常和上位机通讯

这模块天线背面有开口,所以我直接贴显示屏背面了

用胶带固定好漆包线

改造完成

充放电电流平稳了很多,没有数据线上位机也总算不是鸡肋了

PS:
我的IC99是5.0的,只能用旧版的上位机软件。卖家淘宝上提供的新版上位机是连不上的
这个新版UI基本没变,功能也没见变多。只能说干的真不是人事
HC04卖家页面写的双模蓝牙5.0,我都想既然蓝牙版本这么高了肯定没问题的吧~~~~
后面查参数
HC04是SPP2.1+蓝牙5.0
HC06貌似是SPP2.0?蓝牙版本写都没写,看来是只有spp模式。真不知道比04贵的意义在哪?
BT04-E是spp3.0+蓝牙4.2
虽然没有实质证据但是个人猜测应该是spp版本过低导致不兼容IC99的数据格式
所以要改蓝牙的人一定不要买HC系列的模块!!!除非你买的是盗版的,盗版芯片支持范围应该会更大些。毕竟高通crs芯片本来就比较贵,入门级版本的自然就会用力阉

网友A:
IC99就是连接设备比较麻烦,我的ThinkPad就是连不上。软件功能就那些。
贴片电阻,旧版好像是1206 1/4W的会比0805 1/8W的散热好一倍,换成大功率插件电阻更好。感觉IC99碍于成本各种阉割缩水,如果价格能提高一点到150~200元挡位,估计性能功能都能加上去。(要找个爸爸品牌商贴牌外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99就是连接设备比较麻烦,我的ThinkPad就是连不上。软件功能就那些。
贴片电阻,旧版好像是1206 1/4W的会 ...

IC99上位机功能太简单了,连充放电参数都不能设置,更别说转充转放这种高级一点的功能了
还要从头连到结束才有完整的图表。。。。。
鸡肋一般的软件,所以这么多年我就没用过,实在是太废了。。。。

网友:
充电器改了,变高级了。。。

网友:
IC99最后6.0版改成大电阻了

网友:
用风扇也太夸张了

网友:
这样一改,看着上档次了不少。

网友:
装风扇这样开窗不是很理想。

网友:
学习,收藏,也有这个充电器

网友:
能不用风扇就不要用风扇,加大散热面积才是王道

网友:
充电器改了

网友:
直接上风扇强排啊

网友:
这是什么充电器啊。

网友:
比自带小电阻耐用,再加上导热硅胶贴,铜箔胶带更好。

网友:
改电阻这个主意不错,我也去试试

网友:
大神都爱折腾么?

网友:
现在 买不到这个充电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