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又拆个(神猫)太阳能摆摊灯,现在的4056充电能到2A了?

楼主(2023-10-08):
上次买的被卖家坑了,
重新下单的又到了。
果断先拆开看看再说。
品牌是越明或者叫(神猫)

给大家避坑一个太阳能充电灯-宿明太阳能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7537&fromuid=833550

一共336颗led灯珠,
说明书参数,输出7A,输入2A。

背面太阳能板。
做个太阳能板也比上次的靠谱点。

品牌叫神猫

限流电阻不少,电压3.2v估计全部是并联的。

揭开铝基板,7节18650出现在眼前,
上次的只有3节,并且还是二手电芯。

有颗4056芯片和4D芯片。

这个依旧被打磨了,看不到芯片数据。
但是这个主板在任何一档开机5秒后就能关闭电源,
以前的都在要循环的按4下才能关机。
5秒之内按就是切换其他颜色的灯珠,长按无级调光。

没想到这个4056充电能达到1.87A,符合宣传的5v2A。
上次那个只有1A充电。

剥开外衣看看,电池没任何打标。

但是看电焊位置不是二手电芯,
估计单节容量1500*7=10500。

没有保护板,自己焊接了一块上去,
开机就保护,最后换个电流大的保护板才能正常使用。
看来这款的输出功率也比以前的那款大。

包裹好,重新组装。

这次做个感觉比上次那个靠谱点,价格82元。

网友:
充电的时候4056热不热?

网友:
满眼都是灯珠。

网友:
不错七个电池容量还算可以

网友:
为什么我感觉这7节电池还不如那3节电池好

网友:
回收的一百多的电动车电池都去哪了?想想

网友:
七个电池容量还算可以

网友:
这种没任何打标的容量一般只有500毫安左右,还是不如全部换新电池好了。

网友:
称重再对比一下容量就知道了。

网友:
照你估算,喂不饱总归是饿S

网友:
看起来不小啊,亮度肯定可以

网友:
但是这个4056设定的电流还是102即是1A

网友:
这个估计很难有1500

网友:
看着不错,实际续航能力多久。

网友:
还不错,可以切换四种颜色的灯光!

网友:
这个感觉好亮,多少钱买的?续航多久?

网友:
换块大的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边缘那两排是什么颜色的LED啊

网友:
看着不错,换个新电池自己放心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