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问硬盘盒导热垫是这样贴的吗?

楼主(2023-10-08):
图1是迈和伦asm2362盒子的pcb板,图2我只在芯片上贴了一个1.5mm导热垫,图3是在固态颗粒主控(3大片)上贴1mm的导热垫,图4是固态背面贴了0.5mm的导热垫

楼主:
硬盘是闪迪超极速 1t

网友A:
整片填到板子和铝壳之间就好了

网友B:
这个盒子的地址有不?给个,看着不错

网友:
只要能填充间隙就好了

网友:
导热贴的作用是要把芯片上的热量导到金属外壳上,通过金属外壳帮助芯片散热。
这个你得自己看安装后芯片上的导热贴是否贴合到外壳上

网友C:
贴是贴对了,但必须接触金属外壳

网友:
如果不在乎保修的话,可以把贴纸揭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盒子的地址有不?给个,看着不错

阿里巴巴可以搜到,单件是代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片填到板子和铝壳之间就好了

是固态上面还是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是贴对了,但必须接触金属外壳

好的,了解了

网友D:
接触到金属外壳就可以了!asm2362是2G速度吧?听说很热,觉得发热怎样对比JMS583怎样?1G双协主控就很温和!

网友E:
莱尔德导热贴,有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触到金属外壳就可以了!asm2362是2G速度吧?听说很热,觉得发热怎样对比JMS583怎样?1G双协主控就很温和 ...

10G的硬盘盒,待机温度最高34度,传若干小文件的话500mb,大文件的话600mb,接的是typeC接口,jms583没试过,之前刚入了9210b的硬盘盒(佳翼gtr)

楼主:
这是传文件的速度(前一个从sn810复制,后一个从7100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莱尔德导热贴,有钱啊

当时还没确定怎么搞导热比较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当时还没确定怎么搞导热比较好

刚搞了个十几块钱 100x100 1mm的回来剪着用。原装的比较薄。

网友: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搞了个十几块钱 100x100 1mm的回来剪着用。原装的比较薄。

懂了,想问下效果如何?

网友:
贴的蛮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