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教:2246EN和2258H的奇怪故障

楼主(2023-10-08):
国庆放假,贴了几个板子,碰到了两个奇怪的故障,特来求教。

故障一:2246EN,8贴的板子,应该是建兴的吧,贴了8颗64G的INTEL L95B,用1153e的开卡器,跑RDT,开卡,测速,跑圈都没问题,但是接到主板的电源和SATA线上无法识别,重新接回开卡器,发现分区没了,盘回到了未初始化的状态。只是没有初始化,没有丢固件。初始化、分区后照样正常读写,一旦接到主板上就会回到未初始化状态。
固件用的是R0822A,试着换了几个固件,同样的故障。

顺便分享一下这个板子的Toggle跳线

故障二:一块2258H BGA316的双贴板,贴了两颗K9OKGY8S7D,和上面2246EN正好相反,插在1153e开卡器上不能识别,插在主机电源和主板SATA口上能识别,也能开卡,开卡后测速、读写正常,但是换到开卡器上仍然不能识别。还有一块同样的板子,没有这个问题。

请教:这一般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该如何解决呢?

谢谢!

网友:
我一般是2246用jms,2258,2259用asm

网友A:
即使是建兴 46EN 8贴板,也存在偷工减料的情况
二选一的过压保护和R100,建兴选择了 R100
而你主机的供电情况是否稳定,波动的电压电路是否对固件产生影响
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第二个你买的是带船形开关的开卡器还是普通1153E 转接线?看看固件是不是UA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是建兴 46EN 8贴板,也存在偷工减料的情况
二选一的过压保护和R100,建兴选择了 R100
而你主机的供电情 ...

感谢答复。
主机供电问题为何只损伤了分区表,却没有影响固件?我不是干这个行业的,确实不懂。

用的是带船形开关的开卡器,刷的好像是14开头的一个固件版本。2246EN不同板型、颗粒、容量的硬盘我做了有10多块了,加上2246XT、2258H、XT、PS3110、3111,一直用的是这个开卡器,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支持3楼说法,可能供电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建兴板子不咋地,睿速ZETA系列用的板子,2015年JD购买用一个月就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建兴板子不咋地,睿速ZETA系列用的板子,2015年JD购买用一个月就掉盘。

确实不咋地,3块同样的板子,同样的故障,扔了算了,不浪费时间了。

网友C:
这板子我觉得挺好的呀,之前很多大神也在吹这板子很牛逼。我也觉得,拿来垫桌子上,免得拆下的颗粒的焊油粘住我的卫生纸,或者焊油弄得满桌子都是,最重要的是,有时候我的u盘不小心掉了个电容什么的,我还能随手就能从这板子上,揪一颗高品质电容下来补上,感谢这高品质主控板。哈哈哈

网友:
这板子很垃圾,我有2个,上intel的,东芝,镁光都试过,开卡可以开,放久了,不认盘了。。颗粒换其他板都正常,最后拆电容电阻用,哈哈

网友(2023-12-21):
建兴这板子确实不怎么样。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供电和开卡器信号杂波都有关。电脑SATA不认的,换个电脑大几率又问题了,但是你这个先考虑板子供电不好导致的;至于开卡板嘛~我不用【开卡板】,就用硬盘盒,而且一个235、一个225、三个1153e、两个578,而且m.2、msata的578和1153e也各一个(共4个),换着用即可解决。

而且578和1153e其中一套还特意刷的非uasp固件,加上20329,专门用于RDT结果。

网友:
46en这个板子折腾过,八贴9e2h,一样问题。最后降频解决。猜测是板子供电不好导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我觉得挺好的呀,之前很多大神也在吹这板子很牛逼。我也觉得,拿来垫桌子上,免得拆下的颗粒的焊油粘 ...

BGA100的颗粒请问还能用啥U盘主控开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GA100的颗粒请问还能用啥U盘主控开啊

903…902好像都有bga100的板子…46xt和46en的ssd板也有…

网友:
有大佬解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903…902好像都有bga100的板子…46xt和46en的ssd板也有…

谢谢,以前买过两个902E 用BGA100的SLC一点都不稳定。 没玩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