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的九牧角阀,角阀出水口内有黑色的,这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3-10-08):
如题:买了几个九牧的冷、热水 角阀(在论坛搜过 角阀的贴子,因为角阀断在PPR管内,如何拆出来,还发贴请教过各位老师,不少老师都推荐说,九牧的角阀质量好!用质量好的角阀,可以避免角阀断在PPR管内的情况发生。)

我也担心买到假冒的九牧角阀, 我百度  九牧官网,在https://www.jomoo.com.cn/ 九牧官网上   →找到官方认可的购买渠道→线上淘宝买的。拿到手的九牧角阀,我还查了防伪码

但我从外往  九牧角阀的出水口  看, 看到  角阀出水口 内有黑色的, 我还在想这黑色的,是防水密封圈吗?黑色的,上面还有数字,可见图
但这个地方并不需要防水密封圈呀?此处应可以看到 角阀的铜阀芯  才对吧?

想请各位老师指点,  这黑色的到底是什么?  起什么作用?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那个不是阀芯么

网友:
看不到阀芯的大概属于另外一种 球阀, 旋转手柄则会看到月牙

网友A:
像是铸铁工艺,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铸铁工艺,猜的。

角阀都是铸造过后再加个的

网友:
我猜是企业让铜经过强酸钝化成为CuO,所以颜色为黑色。铜在水中也会电解,对人体有不完全安全,而氧化铜则更安全耐用。

网友:
我都用的潜水艇全304角阀

网友:
用磁铁试一下,是否是铁的。

网友:
只要确定不是假的,就放心大胆的用吧,有可能制作工艺不一样。

网友:
带字的就是阀芯啊。

网友:
莫非是塑料的

网友:
正品的话应该是陶瓷阀芯

网友:
大概率是买到寨货了,真品应该是铜阀芯,里面的两片开关片是耐磨陶瓷。

网友:
是正品货吗

网友:
淘宝买的吧,可能是假的

网友:
表面处理过。别纠结,用就行了

网友:
直接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