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2EN搭配东芝BiCS4的速度真强

楼主(2023-10-08):
电脑上的500G固态盘剩余容量日渐紧张,早想扩容,之前尝试用8颗东芝0V24加2262EN做块1T的,量产成功后跑圈会掉盘,在论坛搜索一番发现有大佬说2262EN对东芝32G/die的颗粒支持有问题,这次换了64G/die的2V24,4颗有2T的容量,应该够用一段时间了。
参考风沙分享的方法,换了个电阻,将VCCQ从1.2v改为1.8v,有了上次折腾的经历,这次贴颗粒,开卡异常的顺利,贴好了是这样的。

插到主板上测了一下,速度比之前的0V23还要快了不少,64线程4K写入居然比连续写入速度还快,大佬说2262EN固件对BiCS4有优化看来所言不虚。

换下原来的Lexar 500G 2263XT+B16A,换上这个2262EN 2T,重装Monterey和OpenCore的引导,安装上常用的软件,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应用的响应速度居然有所提升,这个升级很值得。
上个Black Magic的测速图,读写跟AS差不多。

固件也是从论坛里下的,感谢热心坛友的分享。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5294-1-1.html

网友A:
过缓存后,速度怎么样?

网友:
这个速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缓存后,速度怎么样?

容量上来了之后,缓外速度也不会太差。62en的持续写速度,一般阶梯状下降,估计能稳定在800-1000M

网友:
速度比之前的0V23还要快了不少

BiCS4相比3性能提升很大,BiCS3最大支持到533MT/s,BiCS4根据颗粒等级有533/667/800的,2262EN是8通道主控可能体现不出来,如果是4通道主控且主控和固件支持,四通道BiCS4读取可以超3GB/s,如果贴BiCS3只能2G多一点的样子
然后记得BiCS4直写性能也有很大提升。

网友:
没有大数据搬运的需求,大文件写入这么快好像也这么一回事!

网友:
跑6000多分,速度真是不错。缓外实际能到多少?

网友B(2024-10-09):
为什么我的也是这片,没你这个速度?
开卡参数能看一下不。

网友:
这个写速度也这么快,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也是这片,没你这个速度?
开卡参数能看一下不。

没有调整过参数,用的就是公开的固件,也许是闪存的原因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调整过参数,用的就是公开的固件,也许是闪存的原因吧。

大佬,你的颗粒是在哪买的?

网友:
多少钱一颗

网友:
东芝的颗粒好像就是寿命不太好

楼主(2024-11-13):
引用 网友C:
大佬,你的颗粒是在哪买的?

海鲜市场,个人卖家零散出的,碰运气。

楼主:
买的比较早,那时颗粒还便宜,现在的价格已经没法下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比较早,那时颗粒还便宜,现在的价格已经没法下手了。

现在价格降了点,tlc大概都是0.25/g

网友:
160左右一颗,4颗+板底+缓存得700往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