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加集火罩和不加聚火罩烧水快慢测试

楼主(2023-10-09):
加聚火罩烧同样水量水烧开时间2分8秒。
不加聚火罩烧同样水量水烧开时间2分27秒。
所以说加了集火罩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那个白色的只能算炉架了

网友:
在特定条件下,效果是显著的。

网友A:
就为了少用不到20秒的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为了少用不到20秒的气?!

19/147=13%,节约了13%,很可观了。

省气省时间,还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为了少用不到20秒的气?!

节约不少了,百分之十几了。

网友:
没有测一下烧水时CO的数值?

网友:
没说测试环境时间

网友:
其实是减少了一部分热量散失

网友:
特别是有风的环境效果更明显

网友:
看来也得买个试试

网友B:
锅子的温度有没有考虑?烧完一锅再烧第二锅,锅子热了速度也变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锅子的温度有没有考虑?烧完一锅再烧第二锅,锅子热了速度也变快吧

已经考虑,烧第二锅时将锅里锅底都用冷水淋了一下。

网友:
还得考虑容器的形状,铁锅和水壶就未必一样的结论。
水的容量也要考虑

网友:
这计时器也能计准,,,误差+-5-10S,,可能还和锅底形状结构有关,,大小火有关

网友:
但是一氧化碳会超标,建议要通风顺畅~

网友:
烧水还是用电效率高

网友:
能效转换问题,增加了热量在锅底停留的时间,让锅子吸收更多的热量。

蒸汽发生器就是这么设计的,火焰在锅子内的管道中不断循环旋转,最后出来的气温度不足100度,出气速度可以快到30秒。

其次的应用就是燃气热水器,大量的热气在集热片中通过,热量被集热片吸收被水带走。

网友:
我是炉具相关从业人员建议玻璃面板的燃气灶别加这种炉架,有增加钢化玻璃炸裂的风险

网友:
那个架子应该不是原装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考虑,烧第二锅时将锅里锅底都用冷水淋了一下。

灶的温度以及烧第一壶水对环境温度的影响,我觉得这个13%的水分很大,如果能省5%就有商家大力推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