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妙有MAOVON-1011拆机换电池

楼主(2023-10-09):
某宝活动50多入手一把小螺丝刀,主要看重带锁,用来替代手动螺丝刀,就算没电了也可以手动拧螺丝。

上图,型号1011,力矩6N

拆机,电池居然焊线黑正红负

驱动保护板

电机,齿轮采用金属材质,不错,希望耐用

原装2000Mah换成全新三傻35E

原装18毫欧

三傻14毫欧

准备点焊

完成,用百得拆装秒有
谢谢朋友观帖

网友A:
这个螺丝刀哪里有,给个链接,截图?

网友B:
“ 电池居然焊线黑正红负”     现在许多做法都在颠覆我们的认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 电池居然焊线黑正红负”     现在许多做法都在颠覆我们的认知.

故意挖坑,技术上没本事创新,那就在操作中防止别人维修

网友:
两年多前我40元买了一把,加了个电容让照明灯延迟熄灭。后来电机电刷烧了,买了一个碳刷电机换了,但转速慢,于是利用原来的转子和新的碳刷组合起来用。由于没有机械调扭,后来换了一下把切了一刀的go2,这把就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螺丝刀哪里有,给个链接,截图?

某宝搜,妙有螺丝刀,现在还是5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搜,妙有螺丝刀,现在还是50多

后来我去某多多搜索了一下,居然只要19,,,,,,没有敢下手。

网友:
这螺丝套头好评

网友:
有个八块多的电动螺丝刀,吃灰

网友:
这价格还行吧。

网友:
35e内阻一般都是20毫欧,你这个14毫欧的应该是假的

网友:
非常详尽,可以按图学习

网友:
价格还行吧

网友:
给个链接想入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电池居然焊线黑正红负”     现在许多做法都在颠覆我们的认知.

是我肯定把它换回正确位置,看着难受。

网友:
不错,就是太长太大!我还是觉得要么,龙飒,要么18350的短柄更顺手

网友D:
看尺寸介绍(机身直径5厘米,长度18厘米),这货是看上去又粗又短的那种吧?单节18650锂电池、180电机(记得那种玩具级电磨都是使用的280电机),这应该属于微型电批的配置啊,不知设计者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搞出个这么粗苯的外壳。按说直径5厘米的机身多见于3节18650锂电池的电动工具,我的390电机的2串锂电池电磨,机身最大直径也只有4.5厘米的样子。另外,没有看出来这个电批是否是适配6.35mm的标准六角批头的,如果是,更是感觉设计上有些不够协调。
不过,虽然功能上没有特别之处,但感觉这款电批的做工、用料还是中规中矩的(也曾买过妙有的其他电动工具,当初就有这样的印象)。目前PDD很多店家推出的20元左右的裸机款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但50元应该算是偏高了,除非配有塑箱及多种批头套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尺寸介绍(机身直径5厘米,长度18厘米),这货是看上去又粗又短的那种吧?单节18650锂电池、180电机(记 ...

直径36.6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肯定把它换回正确位置,看着难受。

装好了看不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