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家有个16平米的小房间,冬天想改个地暖,用天然气热水器当热源,有...

楼主(2023-10-09):
老家有个16平米的小房间,冬天想改个地暖,用天然气热水器当热源,有改装过的没?能给小弟指点一二。以前给别人改过用电热水器改地暖的,效果挺好。天然气的没弄过

网友:
我山东的,我这里用天然气供暖是费用最高的

网友:
天然气热水器普通的有保护,真想用买个地暖燃气炉吧,网上大批二手的,便宜

网友:
貌似燃气热水器不能长时间连续运行。

网友:
这个有专用的燃气炉,有点类似于家庭锅炉。只听说,没见过,绝对不是普通的燃气热水器。

网友:
只能定时加热,长时间使用易出事故,还是搞专业一点的燃气家用暖气或者电油丁。

网友:
有成品热水和水暖二合一的燃气热水器

网友:
燃气热水器长时间工作状态不好吧    厨宝(热水器)作热源比较靠谱

网友A:
利用油丁改地暖!

网友:
还是建议用电热膜地暖,维护费用几乎没有,安装费用每平米也就百十块钱。

网友:
燃气热水器当水暖锅炉需要几个东西,一个循环泵,一个水罐加排气口,还有个冰箱伴侣,

循环泵做水流驱动,水罐是安在高位保持水压和排出管道气体,冰箱伴侣是为了定时开关水泵来避开热水器的定时关闭功能,剩下的就是暖气片或地暖水管了

网友:
直接农村买土暖气的那种烧煤的炉子,上静音循环泵

网友:
燃气壁挂炉,接地暖或者暖气片都行

网友:
还是搞专业一点的燃气家用暖气或者电油丁

网友:
还是用壁挂炉吧,专门取暖用的

网友:
不行的,壁挂炉可以做热水器,热水器做不了壁挂炉

网友:
我们这里这两年流行空气能也就是380电加热水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油丁改地暖!

这是个新方式,咋改呢?

网友:
用天然气做燃料只能选燃气壁挂炉,不能用燃气热水器,那个不适合长时间加热。如果用其他加热方式那可选性就多点!

网友:
我是用太阳能和燃气热水器联合供热做的地暖,利用太阳能的热水箱加循环泵进行循环,自动根据水温控制燃气热水器是否切入系统,但是你如果没有热水箱和循环泵还是买燃气壁挂炉比较经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