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猫床头灯台灯

楼主(2023-10-09):
卡通小猫床头灯漂亮,里面是铅酸电池,我改的触摸开关,现在电没有了,铅酸用不久,维护麻烦,

我准备铅酸电池放里面不动它用来配重,然后加装一个软包锂电池进去,再把后面的mirco充电口改成type c口,

要蓝看内部速看下回分解!!!

重新编辑加图,本以为下回分解,我现在感觉拆了个寂寞,18650电池和软包电池都没尺寸合适的,不能再小了,再小电池容量也就小了,哎!都考虑改与不改了

下面看加的多张图片,电池大小你们自己看,

网友:
留着配重,内部空间够的话,没问题。要蓝看内部速看下回分解!!!

网友A:
感觉多加点电池直接当配重了,不拆原电池塞不了多少吧

网友:
两颗18650电池加进去
type-c充电保护板
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多加点电池直接当配重了,不拆原电池塞不了多少吧

不拆原电池能塞一个很薄的聚合物电芯,正好也有,不过貌似楼下说的放2节18650当陪着也不错哟,整好也多

网友:
同款灯已改,看看楼主的新意

网友:
铅酸电池拆掉,省出来的空间一般能放两节18650,也能当配重

网友B:
这个我也有个,触摸是怎么改的,方便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有个,触摸是怎么改的,方便分享一下吗?

关注我,且看下回分解,争取今天内吧,到时候我重新编辑帖子,就不单独发帖了

网友:
18650加充电板,就挺好。

网友C:
不移动的灯,充电反而感觉麻烦

网友:
不错的玩具,够用就好

楼主:
Md,突然不知道如何开壳了,印象中要把猫脸先取下,但怎么也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移动的灯,充电反而感觉麻烦

玩具类,本身属于把玩类,所以还是觉得加电池让它移动起来好玩一点,

网友D:
坐等专家掉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等专家掉链子

我发觉你是彻底的乌鸦嘴,被你说中了,链子确实要掉

楼主:
直播,但这个铅酸电池确实掉电厉害,不如换成14500电池两只并联,看来还是可以继续改改,反正拿来浪费,有的是电池,等空了来点焊,然后热缩膜包一下,应该完美,先看到这里,我去准备吃饭了

网友:
改了更实用   折腾的乐趣

网友:
两只不太差的14500电池加起来就够买这个小台灯的了。。另外,楼上有朋友说移不动台灯改充电意义不大,个人深以为然。。

网友:
接着折腾吧,铅酸电池确实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