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修补补又一年 滚筒洗衣机罢工了 警告代码E61 差点被修家电的骗走

楼主(2023-10-09):
正常使用中 突然报警 出现代码E61,查代码是电机不转 传感器接受不到信号。
媳妇找来修理家电的说马达坏了更换需要500。不过呢 建议以旧换新的这个不建议修理说不清别的地方也有毛病 媳妇差一点被忽悠成功、打电话问我说修理还是换新,我说别修理了那几天在外面军事训练不在家,回家后打开看看碳刷磨损严重 ,某宝十几块钱买了一对替换后完美开机正常,修家电真坑人 差点给我忽悠走了 然后他修修卖二手挣大钱。

网友:
搂着成功阻挡了媳妇换新计划和商家的赚钱机会

网友:
拆都拆了,顺便清理一下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支持楼主自已动手!

网友:
竟然在外面军事训练,楼主是民兵预备役吗?

网友:
这洗衣机有点念头了,可以换了!

网友A:
竟然用碳刷,这设计。。。

网友B:
这还不是最坑的维修工,好歹电机时真坏了,我姐前几年就被海尔售后坑的买了个滚筒洗衣机,原来是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波轮皮带有点松洗大件时转动无力,但还能用,一般调节一下电机张力螺丝,拉紧一点或者换个皮带就好了,结果售后维修工给皮带抹上黄油,没几天就彻底不能用了

网友:
我一直用波轮洗衣机还没有坏过电机。

网友C:
唏唏,碳刷也在马达里哟

网友:
什么年代了还用碳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唏唏,碳刷也在马达里哟

也就是故障点没错,大标总成更换式维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还不是最坑的维修工,好歹电机时真坏了,我姐前几年就被海尔售后坑的买了个滚筒洗衣机,原来是海尔全自动 ...

这种情况如果是官方的售后的话可以投诉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竟然用碳刷,这设计。。。

现在的电动汽车还有不少用有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电动汽车还有不少用有刷电机。

如果转速慢用得少的情况下估计也没啥问题,可以用几十年都不坏

网友:
我们家的是无刷电机

网友:
这个牌子这个机型,售后是着实不怎么样。  我遇到过一个不知道型号一致不一致,换门密封条,结果给人家换的关门堪比上刑。。

漏是确实不漏了,可这门轻易关不上。。。那叫一个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如果是官方的售后的话可以投诉他

是官方售后,我姐不愿意投诉,嫌麻烦,本来也想换洗衣机了,旧洗衣机给我了,换了个皮带一直在用

网友:
家电售后很多就是安装工,哪懂得维修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无刷电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