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推荐个小机箱,静音,速度是关键

楼主(2023-10-09):
不玩什么大游戏,看中nec7代的小机箱,CPU配高一点,,内存16G

网友:
可以的,我用的NEC4代,稳定黑苹果用,听听歌刷刷网页之类的~美滋滋

网友A:
你要的是机箱还是HTPC?

网友:
月饼盒才是最好的机箱。

网友:
E-Value代码 promo-fwst3260-i912900-online_v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机箱还是HTPC?

不要htpc,就是竖着放的小机箱,类似dell或者nec7代,

网友:
mini的电脑貌似好几个品牌都有,联想、HP、DELL什么的。

网友:
估计你需要的是小主机,现在小主机有很多,零刻、铭凡、机械革命等,去京东搜索一下吧

网友:
感觉还是品牌机的机箱做工更好些,可以考虑买个小巧的品牌主机。

网友B:
看你预算有多少了

网友:
大水牛s0203,便宜好用

网友:
静音可以使用 SSD 硬盘 , 速度看你预算有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预算有多少了

对对,,我看中的就是这一款,,不知道静音不///////////////?????

网友:
淘宝上看看吧,有哪种很小的,可以挂在显示器背后的

网友:
小主机被炒得死贵,还不如同代二手笔记本划算,相当于白捡一个屏。

网友:
小主机 不如二手本 也可以外接显示器

网友:
我看淘宝上面那种外壳全铝的小机箱还蛮好的,就是价格高了点。

网友:
二手本外接显示,性能和这个差多少啊。价格差不多的前提下。

网友:
N300的迷你主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