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改装T12移动焊台

楼主(2023-10-09):
室外有时候焊接没地方供电,十分不便。用现成的T12焊台和5节亿纬的18650动力电池点焊串联,把手头的21V充电钻电池保护板焊接上电池,保证电池安全。再把焊台后面的外接电源开关模块拆除用电脑机箱散热网剪块合适尺寸的装上,钻孔安装充电插座及开关,壳子无损安装,大功告成。

网友:
离线移动版

网友:
这个方便野外用

网友:
移动实用,确实方便

网友A:
变压器改小些,恒流500ma,对电池更好,让电池在长期插电使用时,也有放电的机会。
而且更便携。

网友B:
焊台应该用6串锂电池才能满功率,电压也最合适。板子应该用JBC 白光都通吃的。

网友:
电动工具电池也适合白光烙铁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改小些,恒流500ma,对电池更好,让电池在长期插电使用时,也有放电的机会。
而且更便携。
...

锂电池不能长期浮充电!!!

网友:
这个活真好

网友:
这么简单吗?

网友:
看样子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成本一下飞上去

网友:
不错,没电地方方便

网友:
改6节电池会更好!

网友:
移动版本的T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台应该用6串锂电池才能满功率,电压也最合适。板子应该用JBC 白光都通吃的。 ...

先我也是这么想的用六节电池串联供电,但想到焊台最高电压支持24V,问题是电池六串满电状态是25.2V,担心焊台使用寿命,所以才采用5串电池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我也是这么想的用六节电池串联供电,但想到焊台最高电压支持24V,问题是电池六串满电状态是25.2V,担心 ...

你的担心是多于的,白光T12和JBC245在电压30V以内都没任何问题,这是经过无数网友得出的经验之谈。

网友:
非常精密,通过放大镜才能看清楚芳容!

网友:
我是直接拿充电器壳子改了个,把电路装进去,电池插上充电器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