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能否当蓝牙音频接收器

楼主(2023-10-09):
想问一下现在的手机能否当成蓝牙音频接收器也就是相当于蓝牙音箱一样,或者有什么app软件可以让一部手机播放的音频让另一部手机也发出一样的音频。

网友A:
可以实现,蓝牙耳机就是蓝牙耳机的mic接收音频数字化之后发送给手机的,手机再进行发送或者解码输出到手机喇叭的。
发布的app不太清楚哪个可以实现,我们用的是蓝牙芯片厂提供的测试app。

网友B:
按照道理应该可以,但是需要APP支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蓝牙耳机就是蓝牙耳机的mic接收音频数字化之后发送给手机的,手机再进行发送或者解码输出到手机 ...

真希望手机生产商能内置这功能,因为便宜的蓝牙音频接收器音质未必有手机的好,音质好的价格又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道理应该可以,但是需要APP支持才行

真希望手机生产商能内置这功能,因为便宜的蓝牙音频接收器音质未必有手机的好,音质好的价格又比较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希望手机生产商能内置这功能,因为便宜的蓝牙音频接收器音质未必有手机的好,音质好的价格又比较贵。 ...

为什么不用手机直接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手机直接播放?

因为手机内置扬声器音质不太好外接音箱要插线拿在手上刷视频也不方便,我早期买的音响和有源音箱都没有蓝牙音频接受功能的。

网友D:
手机投屏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E:
买个支持格式好点的蓝牙音频接收器就行了,你压根听不出区别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手机内置扬声器音质不太好外接音箱要插线拿在手上刷视频也不方便,我早期买的音响和有源音箱都没有蓝 ...

加一个音频用的蓝牙接收器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X宝上面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投屏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如果可以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可惜我那台液晶电视以前曾经投屏看过视屏现在发现又不能投屏了不知道是不是电视升级了系统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一个音频用的蓝牙接收器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X宝上面一大堆。

看了一下便宜的还带电源估计音质应该没有手机的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便宜的还带电源估计音质应该没有手机的好。

就算手机的好,你怎么移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支持格式好点的蓝牙音频接收器就行了,你压根听不出区别来................... ...

有好几部旧手机感觉插耳机听还是会比便宜的mp3播放器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算手机的好,你怎么移植过去?

自己应该没有办法只能手机厂家想增加这个功能就很容易。

网友G:
手机蓝牙默认是主模式,你的这个需求是从模式,做是可以做的,但不可能同时支持的。主要看厂家会不会主动加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手机内置扬声器音质不太好外接音箱要插线拿在手上刷视频也不方便,我早期买的音响和有源音箱都没有蓝 ...

你喘口气,慢点说,加个标点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机蓝牙默认是主模式,你的这个需求是从模式,做是可以做的,但不可能同时支持的。主要看厂家会不会主动加 ...

如果厂家增加这个功能也不失为一个卖点。

网友:
“让另一部手机也发出一样的音频”通过网络传输也可以吧

网友:
感觉可以通过网络啊、不一定用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