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冰箱上面的这个凸起物是什么?

楼主(2023-10-09):
美菱双开门的冰箱,我想上面盖一块布防尘,但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怕有不良后果

网友:
制冷期间摸一摸箱体,不热的都是可以覆盖的

网友:
只要不影响散热就行

网友:
冰箱前后左右离墙要有一定距离的,另外冰箱顶上一般不做散热,可以加一块塑料布

网友:
控制电路板

网友:
像是冰箱的接线盒。

网友:
上面盖个布应该没什么,又没有散热孔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直接答看看。

网友:
应该不是肿瘤

网友:
不建议盖,直接擦更加干净。

网友:
5楼真相。
不放心拆开看看。

网友:
看样子不像金属的

网友:
拆开看看,不然对不起数码之家。

网友:
贴个膜吧。别盖了。

网友:
为啥要盖布啊,多此一举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脑板。

网友:
那么多阴阳怪气的呢

网友:
只有拆开才知道

网友:
冰箱外表是散热体!不提倡盖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