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板系列之三(ACER光驱电路板)

楼主(2023-10-09):
光驱,现在也成了古董了,具体是哪年的也记不住了,一看这灰的样子就知道了,没年头不可能形成这样的灰。

废话不多说了,看照片。

Acer光驱电路板

背面没元件

先看芯片

以上可以看到这灰一时半会无法形成这样的吧

下边是先用烙铁拆下的,顺手的地方用烙铁也是不错的,右下角那个贴片都能拆下,很普通的一个外热30W烙铁

贴片细节

只要顺手,大件也能拆,像这两个散热片

剩的这些不顺手了,还去电工那里用风枪

一会就吹完了,这次连芯片也吹下来,到不一定能用得上,只是练练手,以前没用过风枪。
因为是拆件不是维修,所以不管板子好坏了,风枪调到375度,不知道这个温度是不是舒适,大神们都用什么温度拆板呀?

就剩这个连体的插座

管脚太多,吹不过来,太耽误功夫了,不好拆不拆了

这几个大芯片是练手的成果

大大小小一大片

这个很特别,像是个电阻,不知道为什么弄成锯齿状

背面

这个练手时心急了,吹糊了

这个大概是音频放大

以下就不知道什么用了

这个还害羞,还有遮羞布

掀起盖头来,露出真面目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纯当练手了!

网友:
我的光驱有好几个 。都吃灰。

网友:
我的光驱有好7、8个  都吃灰

网友:
哈哈,一个小电阻也不放过

网友:
既然是练手应该再清理焊盘,再焊上

网友:
老物件料多,用的上的话挺不错。

网友:
这个拆的够细了   哈哈

网友:
那个多脚的是 排阻

网友:
这个看起来像2000年的。

网友:
光驱或硬盘如何让电机保持转动状态不停(不加第三方驱动板)

网友:
现在都进化到蓝光光驱了,刻录盘也不贵

网友:
好几个光驱正在吃灰。拆是它们唯一的归宿。

网友:
光驱现在还可以搞

网友:
那一个很特别的应该是排阻。
这一种应该有温漂,风枪一吹阻值就会变的,不可逆

网友:
不单单是料板了,还练习了风枪拆件

网友:
拆的好干净

网友:
拆机烙铁没上图,,,

网友:
之前扔了好几块光驱的板子,太占地方~

网友:
吃灰必备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