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广电滴路由器看看咋样

楼主(2023-10-09):
亲戚家的广电到期了换移动的宽带,结果要收300路由器设备费,果断没要路由器用这个继续发挥余热,这个路由器用手机设置非常麻烦拿回家用电脑设置好了,拿去装上就行顺便手痒拆个机看看广电的做工如何,发现个问题通网后2.4G和5G只能用一个应该是有后台限制,连这个另外一个频段就不通网,还有就是网速最快也就五六十兆明明是千兆口还好一般他们家就一个人用网不纠结了人多的时候就屏蔽一个信号就行了。

网友:
有预留功放位置,但是跳过去了,没贴,自己补上,强制功放工作,信号会不会好很多

网友A:
这广电的慢

网友B:
楼主胡扯,这个路由器普通网络不能用啊

网友:
看着感觉一般般

网友C:
广电的路由器 是有线电视接口(F 头),没看到有光纤接口,在移动宽带中如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广电的路由器 是有线电视接口(F 头),没看到有光纤接口,在移动宽带中如何使用? ...

网线...

=====================

网友:
拆开过5G的天线,非常简单,就是个电路板腐蚀后焊接天线导线,使用效果不佳

网友:
专用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胡扯,这个路由器普通网络不能用啊

胡扯个铲铲都在正常使用了,后面四个网口IPTV两个,正常网口两个就用这两个就行要登录进去设置一下就可以用,只是不能同时使用5G或者2.4G,只能使用一个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电的路由器 是有线电视接口(F 头),没看到有光纤接口,在移动宽带中如何使用? ...

光猫拨号这个接网线当AP发射wifi剩下的lan口可以当交换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广电的慢

确实慢200m的宽带跑出五六十M的网速,不过就一个人在家刷刷视频也够用了

网友D:
rf线路还能电阻横跨,第一次见啊

网友:
好像现在不给安网线的了,都是光纤。
广电同轴也改光纤了

网友:
这是个老家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rf线路还能电阻横跨,第一次见啊

普联的路由器很多都看见这种啊

网友:
感觉广电的限制 多,还是换个普通路由器用吧

网友:
进来看一下。

网友:
同轴猫路由二合一啊,快淘汰了,看接口居然没有网络变压器,这么省吗?

网友:
楼主还是换一个路由器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