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前买的一个HK1外贸盒子SQQ了……

楼主(2023-10-09):
就是给家里的老人偶尔看看电视打发时间用,每天可能开机2、3小时吧,看完就断电。269买的,图的就是一个省心,之前一直用的移动盒子201、211都用,也坏了几次。才决定买的这个HK1,相比几十块的移动盒子,这269也算高价了,哪知还是交了智商税,被收割了。联系卖家,说要寄回去检测、维修,肯定是要收费的…… 这快递费加上维修费,估计少不了一张红纸头? 那还修个P啊。打算再买2个移动盒子,刷当贝桌面,用电视机APP,足够老人看电视了。

现在有什么质量可靠的刷机机顶盒好用? 请大家推荐一二,都是几十块,买2个放家里,稳定耐用就行。就当贝桌面、电视家APP(我买了2年会员Vip,方便老人简单看电视),2+8就够了

这个罢工的外贸盒子(噱头吧,就这质量还外贸?就是个山寨货)通电只亮电源灯,没有初始化……找厂家要了固件,刷机报错,好像是硬件坏了,不知道是否还能折腾活过来?春节回去了拆机发帖

网友A:
个人觉得还是华为和中兴的质量会好一些。

网友B:
emmc挂了吧,换个emmc重刷一下应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mc挂了吧,换个emmc重刷一下应该就行

我感觉要么emmc虚焊,要么用的垃圾颗粒挂了……  等下次回去拆机发个贴

现在打算再买2个移动盒子S905L芯片,刷当贝桌面寄回去备用,2+8就行,关键是要质量可靠、皮实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还是华为和中兴的质量会好一些。

我比较偏好S905芯片的盒子……

网友C:
感觉还是运营商盒子性价比高
找 2G以上内存的,安卓版本高点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运营商盒子性价比高
找 2G以上内存的,安卓版本高点的即可

基本上锁定M401A,S905L3芯片,2+8,坛友的刷机包我也下载了

网友D:
还得斐讯。

那种外贸的说白了就是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得斐讯。

那种外贸的说白了就是杂牌。

我交了学费才明白这个道理,迟了点……

网友E:
HK1的散热设计有问题,很小一个散热片,要自己改下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HK1的散热设计有问题,很小一个散热片,要自己改下散热

现在已经死翘翘啦 ……  再说新设备,没几人拿到手就解剖拆机的,厂家宣传说的天花乱坠,到手寿命就2年…… 这样的产品没有下次啦

还是来玩便宜的移动机顶盒吧,几十块用2年坏了就换,性价比高 。我现在在下载坛友分享的各种移动盒子的刷机包,备用

网友F:
这种盒子一开始就有人说发热问题了,不该散热很快就死翘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盒子一开始就有人说发热问题了,不该散热很快就死翘翘。

  看来是我疏忽大意了,没有即时搜索……我老姐家还有一个同型号的在用,看看是否能坚持到我春节回去吧

回去我用风枪给坏盒子的芯片补焊一遍,是否能活过来就听天由命了

网友G:
413A盒子不错,2+8配置,带无线和蓝牙,安卓9的系统,主机不贵就50块,我刷机后用了两年了,稳定。之前有一个M403也是出现和你一样的现象,刷不进去,EMMC坏了,没有备份文件,搞着搞着就不想搞了

网友:
我家里还有个岚正魔方的盒子,一直吃灰,现在这个公司都注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413A盒子不错,2+8配置,带无线和蓝牙,安卓9的系统,主机不贵就50块,我刷机后用了两年了,稳定。之前有一 ...

我已经下单了2个魔百盒M401A,2+8,S905L3,全新套装带红外遥控,要求卖家刷机全网通,我懒得自己动手。刷机包已经下载当备用……普通看看电视足够了,几十块的小东西看2年坏了也值

网友H:
就是emmc挂了,刷机用w7系统,w10w11系统刷机会失败,先排除这个问题再换emmc有99%把握修复。

ps
emmc 5.1规范,bga153封装的emmc直接更换刷机就可以了,盒子比较贵建议修修。

我也是家里老人不会用,配置差点的盒子又卡,所以710大洋买了外贸安卓x99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emmc挂了,刷机用w7系统,w10w11系统刷机会失败,先排除这个问题再换emmc有99%把握修复。

ps

谢谢指教

坏盒子收起来了,等我春节回去折腾,刷机还真的是用Win10系统,现在用W7的电脑少,我回去专门装一个Win7再试试,我估计还是emmc的毛病(之前我修了几个盒子,碰到过这样的硬件故障),先用风枪补焊一遍看看,不行再买个32G emmc芯片换上去试试,不管是否能修好,享受这个维修的过程吧,工具家里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emmc挂了,刷机用w7系统,w10w11系统刷机会失败,先排除这个问题再换emmc有99%把握修复。

ps

我当时就是win10的系统,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当时以为自己家的电脑不行,还带回公司折腾了一阵,奈何都是win10系统,怎么刷都是卡在7%这里

网友:
魔百盒M401A 没有无线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