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松下镜前灯之奇怪的灯珠

楼主(2023-10-09):
前段时间发布了松下led灯的问题。现在越发奇怪了。
看电路板是8串4并的排列。
(一)整个灯标称是7瓦。驱动标称最大8瓦,恒流250ma。可是这32颗灯珠才7瓦?
每路电流才60ma?
0.06×24×4=5.76
可是60ma灯珠能亮吗?
(二)用万用表(UNI-T/优利德 万用表UT125C 袖珍万用表,两节1.5伏电池)

测led的两级,
无论红黑表笔怎么掉个,二极管档测量都是0。当然,灯珠也不亮。但是,接驱动是亮的。

网友:
0.2W的灯珠就是60MA的

网友:
60ma灯珠能亮吗?

相当亮 而且效率高

网友A:
很多充电宝IC提供的最大电流才50mA,带十几个灯珠亮度可以当小台灯。

网友:
指示LED灯电流应该更小

网友:
很标准啊,除了你,没看到任何奇怪的地方。

网友:
可是60ma灯珠能亮吗 ------ 指示LED灯电流应该更小,甚至 1 ma !

网友:
看看电路设计,是不是能够消除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充电宝IC提供的最大电流才50mA,带十几个灯珠亮度可以当小台灯。

那种是草帽灯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是草帽灯珠。

你找个带十几个草帽灯珠的有台灯功能的充电宝试试,我是没见过,都是贴片灯珠。

网友:
很亮了,指示灯是10mA以下的

网友B:
是不是能解答你的疑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能解答你的疑问了。

我看一般led灯泡的驱动电流都是100多毫安。很多驱动都是250ma。以为一般这样的2835灯珠电流都是100ma以上。

网友:
诺贝尔奖不是白得的好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一般led灯泡的驱动电流都是100多毫安。很多驱动都是250ma。以为一般这样的2835灯珠电流都是100ma以上 ...

驱动250ma,肯定有并联的灯珠,以2835为例,至少4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250ma,肯定有并联的灯珠,以2835为例,至少4并才行。

2835灯珠,一定是60ma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