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德国罗克韦尔伺服电机编码器 参数模式报警故障 原来是接口针断了

楼主(2023-10-09):
德国罗克韦尔(AB)伺服电机编码器内部机构,出现参数模式报警故障后排查原因,结果是编码器接口针断了!进行修复………

网友:
这玩意儿怎么会自己断掉呢?

网友:
罗克韦尔是美国的,不是德国的。断针的可能性是有的,有时候是因为震动,有时候是因为安装时不小心把针弄弯了,再直回来后针就不结实了,很容易断。

网友:
安装不小心怼错了?

网友A:
图片压缩厉害,是齐根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压缩厉害,是齐根断的?

左边上的2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