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折腾个创维E900移动版电视盒子,刷机升级失败成砖

楼主(2023-10-09):
回去时在老乡那搞了几个以前没折腾过的盒子,

从这创维首开

开机后必须得要账号密码

可以进行简单的设置

下面开拆

反面

开始用原系统更新刷机……

结果更新不成功

后面短接主芯片强刷

更新显示完成

结果……

不停的正在启动中……
暂时失败成砖

网友:
盒子不 错,没省掉无线,再找个固件试下

网友:
节目要收费吧。

网友A:
到电视之家去下个刷机固件,刷成当贝桌面就好了,只是可能不支持4K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电视之家去下个刷机固件,刷成当贝桌面就好了,只是可能不支持4K输出了! ...

这里不能随便下,都是要钱买的

网友:
不会是碰到 高安 了吧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创维的盒子,主控也是HI3798,楼主找到合适的固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创维的盒子,主控也是HI3798,楼主找到合适的固件了吗?

没呢,很多固件包连引导启动都运行不了,有1个能引导启动执行升级安装,就是我图上的结果,不停的重启盒子;但这个固件包中的引导程序不能安装其它安装包;后面找到个新疆杨做的小机器人引导启动,可以安装任何安装包,但安装完成还是不停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创维的盒子,主控也是HI3798,楼主找到合适的固件了吗?

主控3798还分好多版本,找到一个破解包,里面各版的引导程序有十多种,要根据板号来选择,还有WiFi芯片也不一样

网友:
海思芯片,要刷固定的包,否则容易砖。

网友:
有可能下载的固件有问题。

网友:
固件针对性很强,没有刷对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3798还分好多版本,找到一个破解包,里面各版的引导程序有十多种,要根据板号来选择,还有WiFi芯片也 ...

这么麻烦,那还是905的好刷一些

网友:
要根据具体硬件型号找对应的固件才行,还是线刷吧。

网友C: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7FHcwytB7jx3dBmsOfAi0Q?pwd=E900 提取码: E900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7FHcwytB7jx3dBmsOfAi0Q?pwd=E900 提取码: E900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 ...

谢谢分享,这盒子出自湖南,网上就是不见有湖南版刷机包,看了很多刷机教程,貌似与天津移动版一样,但基本都是要TTL线刷,没见有卡刷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救吗?

想救就有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