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拆解一个飞机配件 应该是个编码器 NNΦ3-14M

楼主(2023-10-09):
垃圾篓那里淘到的 最后两图是未拆之前的

网友A:
飞机配件 复杂

网友B:
这是什么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部件?

飞机上面的,好像是电机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配件 复杂

就是这还全部是俄罗斯进口的

网友:
这个零件太复杂了

网友:
感觉有年头了

网友:
编码器?机械编码器吗?类似恩格尼玛

网友:
飞机上使用的配件,想尽办法也要减小体积和外形尺寸

网友:
这个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