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这种是什么电阻?淘宝问了几家都说没有

楼主(2023-10-09):
如图所示,这种的是什么电阻,多少欧,淘宝问了几家都说没有。电动车充电器上面的。补充一下。改可调电源,不小心搭一下,开关管短路烧了,然后就烧一大批。

网友:
棕绿银0.15欧

网友:
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保险电阻而已

网友A:
就是个保险,是全桥前面的吗

网友B:
0.15欧线绕保险电阻

网友:
无参照物,无法确定功率。

网友:
拍个电路图,看看这个电阻在哪个位置上的。

网友C:
限流电阻吧,这个电阻烧掉零件可能坏不少

网友D:
用到检流,电阻0.15欧3W,用到场效应管那里2W也行吧,最好还是用3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保险,是全桥前面的吗

我补上图片了,在开关管的3脚到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5欧线绕保险电阻

真的吗?我看了好像是五环的黑,棕,银,绿,棕。帮我确定一下,我去买。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到检流,电阻0.15欧3W,用到场效应管那里2W也行吧,最好还是用3W的

我重新上图,帮我确定一下咯,我去买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流电阻吧,这个电阻烧掉零件可能坏不少

对,烧一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保险,是全桥前面的吗

在开关管3脚到gnd,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吗?我看了好像是五环的黑,棕,银,绿,棕。帮我确定一下,我去买。谢谢大佬 ...

去掉末环,棕绿银棕,去掉误差环得棕绿银,这个位置功率越大越好

网友:
应该是3W的线绕电阻0.15欧。

网友:
这个色环怎么查不到?

网友:
淘宝客服都是机器人,你还指望它给你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