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台灯

楼主(2023-10-09):
同事台灯坏了,拆开看看触摸板坏了,直接连线吧哈哈

网友:
这么大个PTC

网友A:
触摸电路集成块不容易坏,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老是交代,是不是看到我拆台灯,你就手痒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电路集成块不容易坏,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静电太强会搞坏

网友:
使用白炽灯泡的台灯越来越少见了,但是它的调光电路比LED灯珠的要简单许多

网友:
这个费电把

网友:
现在谁还在用白织灯,光线也不好

网友:
金玉其外啊

网友:
第一眼看上去可好可新可漂亮可高级

网友:
白炽灯灯泡都不容易买到了

网友:
白炽灯啊  有点老?

网友:
真简单的结构。

网友:
直接跳线了,还能调节吗?

网友:
白炽灯对眼睛好点

网友:
我买过几个220v1a自恢复保险丝,有的设备有压降检测,白炽灯插座不能用,需要换成PPTC。劣质插座也可以内置220v1a自恢复保险丝,被人插电热器空调会过流保护,避免烧插座。楼主台灯工艺值钱,触摸确实不耐用怕静电,旋钮调光可控硅好点。

网友:
螺口白治灯不怎么好买了吧

网友:
看着还挺新的。

网友:
灯不错,现在还很亮,很干净!女同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