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索尼ICF-SW40收音机拆机换编码器

楼主(2023-10-09):
大法家的东西,收音效果很好,就是用久了,调台的旋钮电位器调台困难,一直往上调或者一直往下调,没法准确定位频率。
这肯定是没法忍的,拆机拆下电位器,打开清理喷WD40,装回后故障依旧。只能买新的了,全新同款电位器18元,为了复活这台收音机也只能买了。

到货后焊接上,功能正常了。

网友A:
还是编码器这么高档的吗

网友B:
18元,这是花费了巨款啊...

===================

网友:
大法家的东西做工很好

网友C:
单声道???不是立体声??

网友:
我那个可以直接输入频率的收音机差不多20年没用过了,数字合成频率,不飘频

网友D:
好的配件都贵呀

网友E:
对于这老收音机花18维修确实是巨款了

网友F:
追求还是不一样,用的都是好料,所以说贵真的有贵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编码器这么高档的吗

日本的,型号又少见,就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元,这是花费了巨款啊...

日本的,型号又少见,就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声道???不是立体声??

这个倒是没注意过,回去插上耳机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这老收音机花18维修确实是巨款了

这个收音机目前咸鱼还在200多,18能修好也不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配件都贵呀

收音机还是有点价值的,配件虽然心疼但是还是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追求还是不一样,用的都是好料,所以说贵真的有贵的道理

编码器属实是有点贵

网友:
有价值的东西就值得花价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没注意过,回去插上耳机听听

看电位器焊点、耳机焊点,估计是单声道

网友:
编码器不便宜啊

网友:
收音机看着不 错,配件18能修好不算贵

网友:
老机还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