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块B75主板突然挂了,检测下来是内存电压低怎么修

楼主(2023-10-09):
我的一个技嘉B75的主板,用的时候突然就黑了,然后就是不能开机,通电不启动,拆出来检查最后锁定到内存电压不正常,应该是1.5V,实测在0.4-1.2V中间反复跳动,主板欠压保护了

电路图如上,觉得是哪边有短路吧,那怎么开始检修?
还有为什么看图纸中的推挽输出上下管都是NMOS管,实际电路板上的原件型号一个是0393一个是03B7,在CPU供电上也是这两个型号分别做上下管,不都是性能接近的N管吗?

网友:
可以找找维修的例子参考,自己分析估计要点功底

网友:
维修最怕的是没图纸 你有图纸了还怕啥

网友:
下管负担比较重,以前还有用双下管的

网友:
你的图纸上也是一样的吧了! 一个是0393一个是03B7

网友:
这真不是一般人玩得动,主要是元件太多线路太多了,看得头晕

网友:
既有图纸,就慢慢来吧,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不好修,没点技术真不行。电阻,电容都有可能

网友:
这个不好修

网友:
故障可能并不在楼主贴出的图纸那部分范围内.

网友:
看供电IC5脚供电,再看1脚开启

网友:
这都有图纸了,还搞不定啊。

网友:
找到短路点,电压达到标准值!

网友:
哎,都说了,十有八九都是RT8120的锅。。这颗芯片很容易坏。

网友:
没点进来我就知道是技嘉

网友:
真不是一般人玩得动,主要是元件太多线路太多了,看得头晕

楼主:
经过几天的检修,终于使这块主板活过来了,参考上面的建议,一步步开始使用排除法。

首先是看有没有短路,先把那个大电感拆下来,是供电和负载分开,测量MOS管未发现短路。
万用表打二极管档测负载,仅0.06V的压降,拆下几个电容,还是没有变化
找到其它的主板参照测了下,也是只有很低的压降,所以认为是本来就这样,压降虽低但没有短路
那可能性就只有RT8120D这个IC坏了,手头要找到同型号好的不容易,翻了下家里的老旧破主板,有块华硕A55的主板上用的是RT8120H
看datasheet也没看出什么区别,就拆了下来换上,结果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测内存电压,开机一瞬间升到2.5V,是主板过压保护了

这条胡同又是死路,只能原路返回。
找到一块好的技嘉H61主板上也是RT8120D,只能拆好的修坏的了,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

果然,一次性点亮了

网友:
要换电容了

网友:
有图纸只能慢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