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小家伙点焊机

楼主(2023-10-09):
做个小家伙点焊机

楼主:
拖拖拉拉,做了好几个,都是半成品,抓紧先把这个搞完,定位小钢炮,可放进背包
性能5100a

网友:
期待最终成品!

网友:
多大功率?5100A的电流.

网友A:
这么小的变压器5100A?还是说自己起了个NB名字叫510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变压器5100A?还是说自己起了个NB名字叫5100A?

楼下放了测流

网友A:
你这是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

极限数据,只能上控制板,直接插220的话会冒烟

网友:
这个电流真是够用了。

网友:
这么大电流是直接铜排绕的线圈不?

网友:
这么小变压器有5kA电流

网友:
这家伙长大了能焊航母

网友:
什么表这么牛逼?

网友:
什么变压器  这么6

网友:
这小变压器能上5100A,确实厉害。

网友:
变压器这么小能连续工作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变压器5100A?还是说自己起了个NB名字叫5100A?

很久以前,充电宝的型号叫20000mAh,实际容量5000mAh,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