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M2256AB 开卡提示Not mpisp mode (1B) 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3-10-09):
手里有一个金泰克120G固态硬盘,读写非常慢,然后电脑卡死,在本论坛下载SM2256AB的开卡软件,然后把SSD连接到USB转SATA线,开卡报错Not mpisp mode (1B) ,
换了其他的软件版本问题依旧,后来发现必须打开SSD的外壳,然后在断电的情况下(不插电脑USB)短接ROM短接点(我用的镊子),然后在把USB转SATA线插入电脑的USB口,然后点然后点软件的SCAN,扫描到后就可以拿掉短接点(镊子)了。剩下的正常操作就可以了 。我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A:
开卡不都是需要短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不都是需要短接的吗

很多人都是在插USB后短接,然后在打开软件SCAN,再怎么弄都是1B错误。

网友(2025-02-25):
rom短接与否好像关系不大

网友B(2025-04-28):
我短接了,点搜索非常慢大概几分钟才读取到信息。然后取掉短接还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短接了,点搜索非常慢大概几分钟才读取到信息。然后取掉短接还是这样
...

软件用管理员权限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用管理员权限启动。

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