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移花接木,逆拆PD18W充电器(MK2766+FM9918+XPD318方案)

楼主(2023-10-09):
在这个手机充电240W的时代,18W估计都算不上快充了吧
最近论坛拆手机充电器的不少,也来凑个热闹。

↑就是上面这个,捡垃圾回来的快充裸板,不到1元一个,已经尽量克制了捡了一堆感觉有用,实际没啥大用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折腾就都是垃圾,折腾就是给自己挖坑(我还有好多坑没填)。这个测试好的,想办法弄个外壳就可以了。

↑图片少了,找到上面这个垃圾充电器,标称5V2A,1A负载会掉到4.7V,2A线补反而给补上来了(有接触阻值负载拉不到2A)

↑拆开(没有台钳,破坏一角拆的,用胶补下问题不大)做工和想象中差不多。没关系我只用它的外壳。

↑量好尺寸,立创画板。(协议板部分可以利用,没有重新画)

↑实物到了(感谢立创)

↑把所有元件挪过去。(原板上剩下个Y电容冷地和热地之间的那个,忘记画了,不要了)

↑协议板部分加胶(704)固定(这图片用座机拍的,没拍好)

↑装壳,加胶固定,就图中的胶水(这个壳有点瑕疵被我用贴纸,贴了一层,眼不见心不烦)

↑处理输出口,直接用704堵的,最后一图是胶干以后的效果。

↓测试输出

↑上图测试手机是 摩托罗拉(联想)edge S30,原机支持turbo power(11V3A 33W)兼容QC3.0,走的就是QC3.0协议,可以拉满18W

↑上图是华为nova5pro 原机应该是40W的SCP协议,这个U表的电流图弄没了,好像是9V多往里充,最快时也到过18W,不过是高压功率计显示的,有损耗的。

↑这个是小米5的测试图,快充协议应该是QC3.0吧。(这个正常低压应该也能拉满18W的,测试手机电池不行了)

↑这个是红米note7pro的测试图,快充协议QC3.0可以跑满。

↑这个是测试CC脚没有识别电阻,可以直接输出5V

我没有支持PD的设备来测试PD协议

THE END?  NO

↑怎么能这么快结束,当然要给自己找点事标注下主要元件功能

↑再画个电路图

↑这个电源芯片我没找到资料,引脚图是我画的,对不对的就这样吧

↑同步整流芯片FM9918的引脚图,和应用电路图

↑协议芯片XPD318的引脚图,和基本应用图,和支持协议

↑VOOC协议这块板应该也支持的,按芯片要求协议板上的电阻R1用的470Ω没有用原理图的820Ω,没有手机测试。

两个PDF不要点,这回结束吧

THE END

网友A:
竟然又画了块儿板,图片好像没插入正确,出现了小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又画了块儿板,图片好像没插入正确,出现了小尾巴~

这回好了,有几张图片不用的,不知道怎么以附件形式显示在结尾了。。。。

网友B:
PCB尺子不错,求包邮赠送并倒贴199

网友C:
C口周围应该用透明UV胶补,然后里面加个蓝色LE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回好了,有几张图片不用的,不知道怎么以附件形式显示在结尾了。。。。 ...

编辑帖子,在图片上传的界面把不要的图片删除,然后再发布贴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尺子不错,求包邮赠送并倒贴199

这个尺是30cm的,以前在捷配打的,捷配限面积不限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C口周围应该用透明UV胶补,然后里面加个蓝色LED。

你这个是光污染啊,可以加个7彩慢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辑帖子,在图片上传的界面把不要的图片删除,然后再发布贴子就行了。 ...

嗯,已经删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尺是30cm的,以前在捷配打的,捷配限面积不限尺寸

捷配没用过,主要是看到尺子上的ATi和AMD了,想当年叱咤风云的冶天嫁给了按摩店,一声叹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尺子不错,求包邮赠送并倒贴199

为啥不是200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回好了,有几张图片不用的,不知道怎么以附件形式显示在结尾了。。。。 ...

上传后没插入的图片就会堆在结尾,删除或插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后没插入的图片就会堆在结尾,删除或插入就行了~

嗯,已经解决了

网友:
功率是有点小了   现在的充电器功率实在大

网友:
这个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这你想拆机实在是高啊

网友:
妥妥的大片,前排插入

网友:
我知道球球爱要价200,所以我出价199

网友:
体积非常之小。

网友:
科技带来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