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17C 187更换背光颜色参考

楼主(2023-10-09):
福禄克原厂的LED老化的非常快,几乎到了看不到的程度,毕竟塑料老化也是正常现象

1.翠绿色和冰蓝色的对比,

2.均光板117C出厂批次不一样,有的会不均匀,自己底部改一下就行,

3.福禄克187更改过后效果更好,因为是2个LED背光灯

网友:
蓝色的不错,很少用到背光,7年了开背光灯的次数不足10次!

网友:
换颜色的话,橙色比较好,清晰不刺眼

网友:
确实一般用不到背光,因为完全没光就没法测,有光看到的被测物也能看得到屏

网友:
记忆当中,没开过万用表的背光,不记得表有背光的那种习惯。

网友:
我的几个都改了开机背光常亮,电流0.5-1ma,也容易改,不影响原来的功能,就是在背光控制管上并个合适的电阻,让LED一直有个0.5-1ma的电流过去,充电电池,没了充,2ma其实也可以。

网友:
几乎没开过背光

网友:
根据个人爱好选择颜色!

网友:
感觉白色背光看的舒服些。

网友:
还是白色的好看。

网友:
很少开背光,要不是楼上说白色的,都忘了原来的颜色了。

网友A:
风骚的背光

网友:
觉得黑白配最完美

网友B:
289有啥好的颜色推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骚的背光

我还有一台改成rgb的背光了,没有敢拍出来,哈哈哈,那个rgb灯光是真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9有啥好的颜色推荐呀

287 289的排线太容易断了,稍微一折一下就出问题了,一般人我还是建议不要改了,287 289的背光老化其实很严重的,我拆过一个,可能是287 289大部分时间不开背光看不清楚,所以用背光的时间比较多,其实90%的情况下翠绿是在实际使用中是最好的颜色,因为是均光板反光的原因,还有屏幕和液晶屏中间是空气,所以即使是翠绿色看起来根本不刺眼,反倒是用柔光颜色实际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287 289的排线太容易断了,稍微一折一下就出问题了,一般人我还是建议不要改了,287 289的背光老化其实很 ...

受教了,,啥时候有空倒腾下这个LED
确实,289不开背光很难看清楚,感觉是液晶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