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松下镜前灯之驱动问题

楼主(2023-10-09):
之前,松下镜前灯不亮了。问大家怎么解决。很多人建议买个驱动算了。本着听人劝,吃饱饭的原则。我就买了一个驱动。

这个号称是飞利浦的驱动。怕不兼容,还买了可调电流的。
但是安装上灯板后,灯一闪一闪的!!
根据介绍,输出电压28-42V,输出电流约100-280ma左右可调。
实测结果,空载电压40.3伏。串入数字万用表测电流不稳,大概在250ma左右。调节板上旋钮,输出电流基本不变。

怎么回事??

网友:
灯板是几串的?可能超过最高电压了,打嗝

网友:
以前我测试或者维修led也是走了很多弯路,和楼主一样

正确的方法是搞一个可调电源,先用可调测试灯板,首先可以测试灯版是否是好的,其次对于参数不明的灯版,可以测试灯版实际的参数(大概)

知道了灯版是否良好,也知道了灯版的参数,那么买个驱动就简单了~~

所以核心是楼主缺一个可调电源(必须带调流的),电压最高100v的最好

网友:
不是恒流吗,居然还电流不稳,是不是板子不行

网友A:
超功率了,电压太低,电压到了点亮门槛但恒流一生效立马达不到点亮的最低要求!
你的灯不止10串,大于10W!

网友:
基本是电压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功率了,电压太低,电压到了点亮门槛但恒流一生效立马达不到点亮的最低要求!
你的灯不止10串,大于10W! ...

灯原来的驱动是8瓦的,灯标称功率7瓦。

网友B:
要了解清楚原来的灯的工作电压,电流,驱动板要可以覆盖它的电压范围,电流小一些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原来的驱动是8瓦的,灯标称功率7瓦。

那就是16串,至少要60伏驱动电压电流120毫安!

网友:
从参数来看,这个驱动板可以驱动2~10w(9~12串)的灯条。看你原来的灯,是不是超过这个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了解清楚原来的灯的工作电压,电流,驱动板要可以覆盖它的电压范围,电流小一些耐用。 ...

原来的驱动写最高60伏。
但是实测灯板是8c4b。理论上24伏就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来的驱动写最高60伏。
但是实测灯板是8c4b。理论上24伏就可以。

难道这个驱动最低28伏,太高了?

网友:
看原灯的功率和电压,买个驱动即可,10块钱左右。

网友:
你看原松下摬前灯的驱动电源的标签纸上的参数,对照买个同类的,或有松下原配件更好

网友:
要看灯珠是串联还是并联的 啊

网友:
电源功率太小导致的

网友:
输出串联个10-30欧姆1w左右的电阻看看,估计最低支持9串,你是8串

网友:
之前确定是驱动坏?

网友:
有可能是新驱动输出电压低了,查一下原来的驱动器最高输出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