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个播放器能不能实现和手机内录?

楼主(2023-10-09):
我试了一下手机外放,这个播放器录音效果不是太理想。能不能改成内录?

网友:
播放器  “播放”就是数字格式,或者叫音频文件 ……  “格式转换”   /"音频编辑"/ “(解密)加密音频(格式)“ ……都比“内录”好理解

网友:
数模转换越多次,失真越多。当年大法都是数录,光录

网友:
看不懂啥内录,你手机上录好直接传过去播放不就行了?或者手机插个OTG插头,然后把播放器的数据线插OTG插头上,播放器就变成手机的外置声卡了。
但是又有啥意义,播放器没蓝牙么?蓝牙模式,手机连上,不就行了

网友:
播放器没有看到信号输入口,内录可能还需要改造播放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