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苹果的2009版本的macbook pro,系统盘能复制吗

楼主(2023-10-09):
大家好,苹果的2009版本的macbook pro,系统盘能复制吗

用软件,一个系统硬盘,和另外一个固态硬盘,能无损对拷吗?

用的苹果的系统。用什么软件能对拷?

楼主:
我主要是要老版本的苹果系统,以支持我的m-audio火线声卡,
苹果电脑就当一个播放器,
不做其他用处。

目前用到10.8的系统,还是不支持,还得找更早的系统。

网友:
用GHOST试试,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要老版本的苹果系统,以支持我的m-audio火线声卡,
苹果电脑就当一个播放器,
不做其他用处。

maudio也有usb声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udio也有usb声卡吧

有的,但总觉得火线音质更好。

楼主:
今天下载了新的火线声卡驱动,
成功安装声卡,
声音是非常的好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但总觉得火线音质更好。

你用的是哪款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款声卡

m-audio firewire audiophile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