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个万用表针收纳方式感觉有点问题啊

楼主(2023-10-09):
表到了,看这表针收纳后凸出表背一大截,很容易磕碰断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该这样收?用点力估计包都能戳破。

网友:
一般都是胡乱缠一下。不这么讲究

网友A:
笔帽呢?套上笔帽

网友:
窃以为,这个不是收纳的,是测量用的

网友:
估计是设计时配的是另外一款表笔,现在的表笔跟设计时不是同款表笔

网友B:
这个笔尖明显比普通随表笔长,原本设计肯定不是这种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帽呢?套上笔帽

没给笔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笔尖明显比普通随表笔长,原本设计肯定不是这种笔

该不会是商家把原装笔换了吧?我去问问。

网友:
这个设计是防身用的,表笔通上高压电,所向披靡

网友C:
随便就行了,哪里有那么讲究,我是害怕进沙子卡档而已,看我用的脏脏的,表笔都不知道弄断了多少根了,直接缠成这样了,表很倒是很少弄坏,多是朋友或同事弄坏。

网友:
确实没必要纠结这个。
我是不喜欢这样收纳表笔,这样收纳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
表笔后背收纳是方便外出施工行走时用的,平时放包里表笔要拔出来,折叠好存放,表包一般只是单独放表的

网友:
图中肯定不是优利德原装表笔,反而跟胜利表笔有点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便就行了,哪里有那么讲究,我是害怕进沙子卡档而已,看我用的脏脏的,表笔都不知道弄断了多少根了,直接 ...

包起来的话,按键的方便。。。。

网友D:
我都是用收纳包,用收纳包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保护表,而是不用收纳包的话,表笔会跟工具缠在一起,拿表,拿工具非常不方便,带出一大堆东西!

网友:
我平时都不用包,把表笔在表身缠几圈拿起就走

网友:
只是这一款的笔尖过长,换短一点的便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不会是商家把原装笔换了吧?我去问问。

这个就是原厂配的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收纳包,用收纳包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保护表,而是不用收纳包的话,表笔会跟工具缠在一起,拿表,拿工 ...

这跟我以前PSP的盒子很像,我去找找看兴许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