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大神,丝印CCE0L这个是什么芯片如何代换?

楼主(2023-10-09):
求助大神,丝印CCE0L这个是什么芯片,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某宝搜不到这个芯片的信息,请大神指点指点。在电源部分上面的

网友:
有二极管,电容电感和这个芯片,大概率是电源管理芯片,升降压的概率大,5脚6脚的这种很常见,找个类似的废电板拆个。

网友:
RY9120丝印CC

楼主:
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