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夜半惊魂!乐果F5 mini蓝牙音箱自动开机维修

楼主(2023-10-09):
发生在夜深人静,睡的正香的时候,突然被吵醒,被折磨了几天,一直找不到头绪,量电源键的电压1V左右,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3V以上,没有电路图,瞎跑线路,量到2个和电源键相连的二极管,其中一个正反向都有阻值,那就是他了

乐果F5蓝牙音箱不开机维修,过程比较坎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9038-1-1.html

网友A:
心脏不好的还容易被吓出毛病

网友:
还有这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脏不好的还容易被吓出毛病

而且默认开机音量很大

网友B:
没有电路图的东西,太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路图的东西,太费时间了。

这种双面板还行,多层的就费劲了

网友:
应该是检测到电压异常,误动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双面板还行,多层的就费劲了

赞下你的水平,要是我肯定修不好

网友:
上汽的质量怎么样?有一次新车型,接到好多起抱怨,半夜收音机会自动响起,查了好长时间,发现是外插的U盘出问题了引起收音机自动工作。

网友:
其中一个正反向都有阻值 ------ 这种问题在其它设备上也有,会造成各种稀奇古怪的故障现象!

网友:
这个音箱问题太多了

网友C:
看了你的贴,音箱毛病这么多,设计和质量肯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贴,音箱毛病这么多,设计和质量肯定有问题

电子产品概率问题

网友:
楼主给俺上了一课,谢谢了!

网友:
市面的蓝牙板就没有不带提示音的

网友:
这样会很吓人的,老是这样的话宁愿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