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4S店检测汽车故障代码的那玩意是什么软件?

楼主(2023-10-09):
经常在4S店看到他们用那个东西检测故障代码,有了解的朋友吗?那个是什么机器?是电脑吗》

网友:
就是一般的电脑,主要是软件贵的离谱

网友:
解码器,现在一般是蓝牙头加一个平板,平板上装软件实现,专业版的是平板订制机,开机直接进入对应软件里面了。自己也可以买一个OBD插车上,然后手机上装一个车况大师之类的,可以简单看到行车电脑信息,传感器信息这些

网友:
一般就是电脑,不过是特殊加固的电脑,不是一般的笔记本。里面跑专用软件,大部分厂家的软件和接口电路都被破解了,网上能买到破解版,有的车的破解版很便宜,有的即使是破解版也要几千块。

网友:
就是安卓平板,卖的是软件,这个要频繁更新才能读取每年新出的车型

网友:
要频繁更新才能读取每年新出的车型

网友:
个人理解为解码器就是专用平板电脑引出ODB接口,由于各汽车生产商所使用的CAN总线连接的器件不同即专利使用,解码器所反映的内容就五花八门。解码器加密是解码器生产厂商自我保护的手段而不是各汽车厂家。

网友:
有专用电脑,有的是解码软件,有的是专用设备

网友:
VCDS,更新也很快

网友:
各个厂家都有不同的软件,不知道你去的是那家4S店,比如大众的4S点里用的就是OSIS-E工程师软件,或者是ODIS-S服务器版,可以查看并刷新大众,奥迪,斯柯达,还有保时捷等车辆,一般来说硬件就是一台电脑和一根与车辆的连接线,通过连接线连接电脑与车辆的OBD接口进行数据的读写,软件和连接线很贵,尤其是刷写一些特殊功能的时候还需要厂家后台支撑,麻烦的很

网友:
obd检测仪  有蓝牙的

网友:
花2,3十买个蓝牙OBD适配器,手机上装个车况检测大师,也能实现部分功能。

网友:
OBD呗,标准化东西,不过各厂商在上面加了好多私货,所以软件贵,只看常规性东西的比较便宜

网友:
某宝上买个蓝牙OBD,自己也可以简单玩一下

网友:
那玩意作用很大,但又没啥作用

网友:
自己玩买个插PBD的蓝牙款就行,手机小程序或者app,就是有些功能可能要另付费

网友:
5054  vcds仪器

网友:
OBD淘宝很多

网友:
有通用的431,有专用的专检,看你是什么品牌车了,431只能做些基础诊断,各厂家的专检功能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