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少见的索尼SONY SRF-AX15袖珍收音机拆解

楼主(2023-10-09):
前几天还在中国之声听到:汽车上不能取消收音机功能,广播也是获取信息的很好手段,这不又在鱼塘淘一台小机,卖家描述接触不良,今天收货后第一时间拆开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拆解马上开始。。。。。。

机器正面,比较圆润,该机带外放,在同体积的机器中音质还算不错,正面印有AM STEREO标志,这也是我买该机的原因之一,虽然在我们国家貌似没有AM立体声广播,但是自我感觉带该功能的机器音质都还不错(尤其是在用耳机收听的情况下,尤为明显)。

机器背面,比较简洁,机身自带拉杆天线,这样能有效提升FM接收的灵敏度(比用耳机线做天线好使)。

机器产地等信息标识

AM/FM广播立体声与单声道切换开关。

电池仓,该机使用2节AA电池供电,该机还是比较省电的。

机器左侧是立体声耳机插孔和音量调节旋钮,拉杆天线也位于左侧。

机器右侧是波段切换开关与电台调谐旋钮。

卸下电池仓内的2颗螺丝就能拆开机器了。

后盖内部有很多灰尘,索尼一贯的天线非焊接式设计,带来的就是拆装机方便。

主板一面,供电结构也采用接触式,卖家描述接触不良,也就是因为弹簧变形所致,扭扭就恢复正常了。主板这面算是比较简洁。

3.5MM耳机插孔,后面黑色部分是个联动开关,用来切换耳机与扬声器。

4联可变电容,我们收台时就是旋转它的内部结构件。

旁边的电感与中周

波段切换开关,采用单刀双头机械开关。

AM波段的天线(磁棒天线)。

2寸小喇叭,上面调谐旋钮。

主板另一面,该机的绝大部分元件都在这一面,大量的贴片元件,该机所用芯片都是自家产。

CXA1522耳机与扬声器驱动芯片。

CXA1758 FM立体声解码芯片。

CXA1657

AM立体声解码芯片。

CXA1111收音主芯片

还好是个小问题,完美解决,该机拆解到此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打开收音机听假药广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收音机听假药广告吗?

本地还是有很多不错的电台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地还是有很多不错的电台滴

我们这里几乎全是假药广告啊。。。。。。没玩过的收音机不懂,反正就是一般的收音机打开里面都是假药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几乎全是假药广告啊。。。。。。没玩过的收音机不懂,反正就是一般的收音机打开里面都是假药广告 ...

你哪里的?可以打电话举报投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哪里的?可以打电话举报投诉

湖南省会,举报就算了,我怕被举报的没事,把举报的人腿打断了。拯救世界的任务还是留给超人和蝙蝠侠吧,蓝猫红兔也行

网友:
开车听电台很惬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收音机听假药广告吗?

也许现在广告多,关键时候有它还是挺好的,属于战略设备。

网友:
真正的情怀玩物了,现在都是广告中等一两首歌或者新闻听听,而且广告都是清一色的净水机眼贴假药这一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哪里的?可以打电话举报投诉

没用的,一般城市没有探测能力

网友:
收音机啊,现在基本就是听fm的了

网友:
日系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小日子产品的用料、做工确实可以,话说楼主还没说怎么修好的呢

网友:
玩的是情怀,多半是老人机。

网友:
现在电磁干扰很大,中波很多杂音听不了几个台。。。

网友:
其实我国也有AM立体声广播,记得2,3十年前无锡就开始实验广播,这个和FM一样,覆盖范围比较小。不知道现在又有哪些城市开设了或者干脆取消了这种电台。

网友:
还喜欢玩收音机的都是老人了,玩的只是情怀

网友:
开车听收音机不错

网友:
我怀疑本地一个黑电台,不分白天黑夜一直播放“洗目草治眼病”的专家讲座和“”接听”热线。我测试了一下,出小镇三公里左右没了信号。打1幺幺灵一个多星期了,信号还在。我想找到黑电台发射机和天线,拿来自己玩,毕竟我自己的FM发射器功率小,发射距离也就百米左右。不知道坛友有简单可DIY的无线发射器定位装置吗?

网友:
这收音机做工用料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