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神州JSG12-6G;燃气热水器1uF启动电容,寿命才22个月?1元的到货目测还行~

楼主(2023-10-09):
家电都动手了,夏天改天然气了,这种老款热水器最近时有不点火,才想起又可能电容的事儿。

还是觉得这个牌子好些。字迹清晰,1.5UF才用了222个月。新撸的1.2uF电容到货,看着还行。

网友:
看着很正规的电容呀

网友:
楼主家是用天然气取暖的吗?

网友A:
家里电扇用了十几年,启动电容不好了,原装是玉王牌。
X宝上很多启动电容的寿命几个月,不知买哪个牌子的好。

网友:
电机看着不错

网友:
现在元件质量不行

网友:
电容多少米撸的

网友:
确实,启动电容那个牌子寿命长一些,求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电扇用了十几年,启动电容不好了,原装是玉王牌。
X宝上很多启动电容的寿命几个月,不知买哪个牌子的好 ...

去买价钱贵的。

网友:
看样子挺正规的电容,才22月,寿命不应这么短!

网友:
有个80W水泵也是启动电容衰减严重,4uf降到1uf不到,换了个进口松下空调拆机电容满血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电扇用了十几年,启动电容不好了,原装是玉王牌。
X宝上很多启动电容的寿命几个月,不知买哪个牌子的好 ...

要么随便买,要么闲鱼买二手厂家尾货

网友:
这个只能碰运气

网友:
会不会是被热水器的高温热死的?

网友:
现在电容成了消耗品

网友:
这电容质量真差。

网友:
电容坏这么快吗

网友:
质量不好的就寿命短,,国产的BM,,铜峰,,法拉都可以,,进口的松下最容易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