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花了两小时拆修一个XXCELL 6.5W LED小球泡

楼主(2023-10-09):
新的,测试内部接触不好,手指弹弹,时亮时不亮,标称6.5W 806lm,直径45高度77,真的很小,拆开看看内部结构。本想环切的,不好操作,后找到1mm铣刀,把固定扣铣通,一掰就开了,撬掉底部螺钉就卸下来了。灯罩是卡口加硅胶,指甲和撬棒一点点撬开。刮掉铝板一圈硅胶,用螺丝刀从里面顶一下就分离了。用放大镜看了半天也没找到问题,上车载直流输出逆变器,也很亮,弹弹扭扭元件脚,后发现电感一脚虚焊,补焊后测试正常,装回去,上点502,结束。没标显指,实拍照片感觉不错。

楼主:
出错了(好像提示cajx),显示只有文字,编辑重新上传,显示发了两遍,请版主删掉一个吧,我以为不能带条形码,编辑时删了一张带条形码的图。

网友:
这个做工还可以,我拆过飞利浦的LED灯泡,内部也差不多是这种结构

网友:
做工还不错的,里面有铝的散热片,做工还可以

网友A:
这么小功率还给铝基板,可以

网友:
质量不错,虚焊只能说品控不行

网友B:
拆了有够久的

网友:
这种是内圈纸板+外圈铝基板的混合板吧。
长期稳定功率只有3W左右。
有坛友用热成像仪测试温度,最高有90度,电容会被热死,寿命不会超过2000小时,因此不能长期满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功率还给铝基板,可以

体积更小,比以前的3W铝鳍片球泡还短一截。

网友:
实测有6.5W,商家良心没有虚标。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用的深圳必易微电子出品的KP1059方案的非隔离恒流源。

网友:
做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有够久的

新的,第一次拆这种结构,非暴力。

网友:
元器件太过紧凑的挤在一起,还好功率不大,不然时间长了很容易热憋挂掉的!

网友C:
不是做广告,拆过作工最好的灯泡
还属欧普。以前1块多钱包邮2.5W
放家里筒灯里,七八年了,都没坏。
前些日子改了个充电宝带的灯,
拆开看做工没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做广告,拆过作工最好的灯泡
还属欧普。以前1块多钱包邮2.5W
放家里筒灯里,七八年了,都没坏。

我也觉得欧普不错(指一般应用,书写灯不知道额 ,我都是用灯泡)

网友:
这个拆法也是第一次见到,灯头那端其实不需要拆,从罩子结合部位拆就好。

网友:
这种灯坏一般也是个别的LED灯珠坏掉,换一个就好

网友:
LED散热弄好了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