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可爱的灯换灯珠

楼主(2023-10-09):
逛淘宝看到一个灯。
怪可爱的外形,像玉又或者像个卵……
买回来个头很大,可以有无限的改造空间。
9块9一个,大大的灯盘,4000毫安的电池。
缺点是,放太久粘手,电池饿死但没鼓包需要激活。
老婆说灯色太暗了,所以换了几颗白灯珠。
奇怪的是,换完灯珠相机拍着看有些频闪。

补上电路细节部分,充电是4056,主IC没字。开关灯比较呆板,挥手控制。多个选择都没有,比如延时。

网友:
是换灯珠还是换电池?

网友A:
昨天我用烙铁换16颗台灯灯珠,没有加热台一颗颗焊真费劲,还好冷光8颗/暖光8颗不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用烙铁换16颗台灯灯珠,没有加热台一颗颗焊真费劲,还好冷光8颗/暖光8颗不太多 ...

考虑下PTC加热,十块左右

网友:
可爱的确可爱

网友:
PTC的确好用。

网友:
有工具就是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下PTC加热,十块左右

买多少瓦的合适?

网友:
物美价廉,10块钱就有这么多的元器件!

网友:
像面包圈哈哈

网友:
这个灯很多版本

网友:
那么多空焊盘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
满满当当的

网友:
LED灯珠可以补全,买个PTC加热台没多少钱,比烙铁容易烧软灯珠好用,有的带热沉烙铁够不到。

网友:
价格合 适  ,小灯造型不 错

网友:
这一阵用红包撸了200多元的高显指灯珠,把家里的LED灯折腾了一遍。

网友:
告诉你一个处理黏糊糊的方法,就是拿去重油净--油葫芦喷几下,或者喷到毛巾上,擦拭几遍后换干毛巾擦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