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diy 组装反渗透净水器完工了

楼主(2023-10-09):
现在有点问题,估计是高压开关有毛病。
通电状态下净水水龙头关着 ,不停反复启停,
我这个是没有电脑板的,18秒冲洗废水阀。

怎么说呢,这东西确实是爽。想喝水接一下就行了,不用烧水了。你要知道烧水用气用电,那可都是要花钱的。而且开水不能马上就喝。

最关键的一点是自己挑选配件和滤芯,绝对不会比你外面买的怡宝农夫山泉差,那东西也是净水器弄出来的水,只不过人家那是大型过滤器罢了,原理一样的

最最最最最关键的。。。。通用滤芯耗材成本真的低呀,大哥们,已经有人算过了,比烧水喝便宜
我薅羊毛,买了40个PP棉。品牌的,也就 两三块钱一个。烧结碳棒贵点,这个20左右我买的16一个。品牌的  估计半年一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共多少钱

没仔细算,六百左右吧。配件用的都是好东西。这种DIY净水器就是管路,没有那种品牌机的一体化设计可靠简洁。但是那种品牌净水器滤芯太他,妈贵了。

网友B:
怡宝纯净水至少会过两次反渗透膜和3次活性炭才能口感合格,没有生水味氯味,还有一点点回甘。
新机的反渗透膜的保护液和管道胶水灰尘等会让水有异味,有新闻报道采访净水器专家建议冲洗几小时除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怡宝纯净水至少会过两次反渗透膜和3次活性炭才能口感合格,没有生水味氯味,还有一点点回甘。
新机的反渗透 ...

理论上讲,工业型设备要比家用型的强不少。事在人为,水质靠自己把握。我。自己用试剂测了一下自来水,余氯几乎没有了。我所在地区本来自来水余氯是很高的。

网友:
全部下来多少钱?

网友:
自己DIY能省钱。

网友:
就一高压开关控制停机的?

网友C:
制水时,压力瞬间达到高压开关值后停机,停机后这个瞬时压力值会下降,如果没有控制低压启动的开关,配合组成一个高停低启的合理范围,只靠一个高压开关控制停机就会反复启停。

网友:
     其实也就是RO膜有用,其他过滤用处不大都是心理安慰而已,PP棉是用来保护RO膜的,不让太多大颗粒到RO膜前,这样容易堵塞RO膜。以前没有用RO膜过滤时候,再怎么样换烧水都是有水垢的。不放心水质,可以烧开再喝。

网友:
家里云米400G的纯水机出水TDS还十几个,等着用上一两年自己组装一个一级RO一级T33带桶的,出水量大TDS还低。

网友A:
一共多少钱

网友:
我已经存了三台净水机了

网友D:
RO模壳净水端是否有逆止阀,没有就反复启动。

网友:
大神上配件链接啊,

网友:
俺就三级棉加一级40G的RO,自然水压,水缸快完了就放起,几小时满了就关

网友:
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制水时,压力瞬间达到高压开关值后停机,停机后这个瞬时压力值会下降,如果没有控制低压启动的开关,配合组 ...

不会,有单向阀,高压开关装在单位向阀后面,就没问题了,楼主没发结构图,看不出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RO模壳净水端是否有逆止阀,没有就反复启动。

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或者高压开关装单向阀前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有单向阀,高压开关装在单位向阀后面,就没问题了,楼主没发结构图,看不出问题出在哪儿。 ...

有几率会,瞬时达上限停机后,压力值不可能是停机的瞬时值,     小车打气泵自己安个压力开关控制的,不调整的话,达到设定压力停机后,压力都会比设定值小,不设回差,气泵就会不停的启停,差不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