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请教量产工具FC3379显示红色unknown flash,怎么操作?

楼主(2023-10-10):
拆开U盘,主控芯片上写着“FC3379 BBS 4422  YCAHNGX” 字太小,应该是这样写的。
请问下一步要怎么操作?

网友A:
没焊好,或者不支持。换FLASH

网友B:
没焊好 或颗粒坏了

网友C:
确定颗粒没问题的话,就是焊接不过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焊好,或者不支持。换FLASH

是芯片还是闪存颗粒没焊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焊好 或颗粒坏了

是芯片还是闪存颗粒没焊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颗粒没问题的话,就是焊接不过关啊

是芯片还是闪存颗粒没焊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芯片还是闪存颗粒没焊好呢?

闪存颗粒,估计是炸了

网友D:
压一下颗粒看是不是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一下颗粒看是不是虚焊了

用力按了 按不下去, 硬硬的  不知道接口松了有影响吗?接口被碰弯过,我又掰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一下颗粒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2024-01-09):
换主机后面的接口试试,我刚才用前面的就出这个问题,换后面的就可以了